发帖求助FW台风的动力配置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2-12-11):
新入了架飞翼的台风。论坛里搜索半天仍旧找不到合适的资料。现劳烦各位大神指点一条明路。
  小弟配置打算是 动力部分为蓝岱90mm 12叶金属涵道edf kv1620 推力为3.1kg 配6s 3300mah的电池请问动力合适吗
  电子设备 准备的是好盈100A铂金电调。3A 5V好盈ubec 9个银燕08ma金属齿舵机。起落架用原厂起落架会不会不结实?需不需要改装什么的
  还有就是装机时需要注意点什么细节呢。麻烦各位指点下明路啊。上面的那些配置是否适合高速飞行。以后如果换装90MM viper动力部分会不会不够用?
谢谢各位指点迷津
涵道参数产品参数:
型号:LEDFDPS90 MBS90 1A16
重量:610克g
叶片 :12叶
最大转速:37000转
马达型号:B3674
KV值:1620kv
风筒内径: 87mm 外径:94mm
22.2v  97A电流  3.1kg

网友A:
电调ok
涵道ok,但比较重。多叶涵道的速度不会很快的,但气流声大
电池ok,注意放电C数,可以上4200的
舵机,该动力配置,银燕塑料的足以
起落架,是不错的。如果在粗糙路面起降,或技术不过关另说。易损的前起落架有单卖的,9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ok
涵道ok,但比较重。多叶涵道的速度不会很快的,但气流声大
电池ok,注意放电C数,可以上4200的

河马哥,如果不用这个涵道能否推荐个比较好的涵道呢?90金属

网友A:
我对90金属涵道不太熟悉。要快的话,应该是5-6叶的,极端的是3叶。
还有比较热门的,如水星、龙卷风、JP90、VASA等,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90金属涵道不太熟悉。要快的话,应该是5-6叶的,极端的是3叶。
还有比较热门的,如水星、龙卷风、JP90 ...

谢谢河马哥

网友:
电池太小,有条件就用5000的,多叶的这个涵道电流大

网友:
电池小了点,其它都OK

网友B:
飞机这样配下来不会轻的 降落注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这样配下来不会轻的 降落注意一点

苦于涵道的选择。能否指条明路?选择哪个品牌的哪款6S涵道呢

网友:
飞翼90就可以飞的不错了。

网友C:
电池4500-5000重心正好,我现在用水星,优点声音好,缺点太贵,飞机的后起落架如果粗暴降落,容易收进去卡主出不来,我因为这个破降3次,前起落架容易磨损爬窝,注意检查,这是两台台风的经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苦于涵道的选择。能否指条明路?选择哪个品牌的哪款6S涵道呢

明路啊 钱够的话还是水星吧  龙卷风太奢侈了 感觉没多大必要 蓝岱的太重了 就算4200的电池 推重比也不一定高 声音也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资金一般的话 建议蓝岱吧 飞机会比较重 降落速度会过快 但是台风是没有襟翼的 所以降落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路啊 钱够的话还是水星吧  龙卷风太奢侈了 感觉没多大必要 蓝岱的太重了 就算4200的电池 推重比也不一定 ...

好的 谢谢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4500-5000重心正好,我现在用水星,优点声音好,缺点太贵,飞机的后起落架如果粗暴降落,容易收进去卡主 ...

  • 感谢前辈的经验 我还是决定90mm水星算了  起落架能改装或者换好点的吗?

网友:
起落架不用改,多注意检查就行 有什么问题可以加群,涵道部落

网友:
用龙卷风,6S,重量500克,声音迷人,推力装机肯定3公斤以上,你会有意外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