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v的相关的基本问题,看了很多帖子,有点糊涂!

楼主(2012-12-11):
    自己在论坛看了好多关于FPV的帖子,可好多基本概念不懂,求教fpv的相关的基本问题,小生不胜感激!
   只知道fpv里面涉及摄像头、飞控、数传、图传、电台、osd,gps,还有个增程的,摄像头飞控我知道,osd是将各种参数叠加在图传上的。
   但是电台和数传是做什么的?
   还有gps,是不是接飞控、osd上面都城?
   有没有相关的帖子新手教程,相关的接线图了?谢谢大家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不留!

楼主:
在顶顶,请高手帮忙解答下!
顺便在问下增程的问题,如果需要10公里的距离,控用什么频率的较好

网友A:
电台用来增程,数传是传输飞控数据到地面站的,GPS要接飞控上面,个别有产品OSD也带GPS,另外厂家不同,接线可能有点不一样,没法一一叙述,建议多看看相关帖子。

网友B:
顺便在问下增程的问题,如果需要10公里的距离,控用什么频率的较好-----直接用futuba ff9,就能有10km

网友C:
楼主不潜水啊,不过这个问题我也会,我来回答吧。数传是传递飞机各种数字信息的,比如姿态,速度,电压等。数传还可以上传飞行指令,比如新建的航点,如果你愿意还可以把接收机的PWM信号也上传到飞机上,这样就可以实现远程遥控飞机,随便一个输出PPM信号的遥控都可以。这样做接收机就放在地面了,遥控的距离就不再受RC限制,只由你的数传电台决定。电台其实和数传是同一个设备比如说APC250,它可以把数字信号加载在433MHZ的载波上发射出去,所以也可以称它为电台。
GPS通过串口(RS232  ? I2C ?  SPI  ?  我也不懂)  和飞控连接,飞控再通过串口和OSD设备连接,把处理好的飞行数据发给OSD显示。如果你没有用飞控,那么GPS就直接接在OSD上就可以了,不过这样是不会显示姿态信息和实现失控自动返航的。危险很大,俗称裸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台用来增程,数传是传输飞控数据到地面站的,GPS要接飞控上面,个别有产品OSD也带GPS,另外厂家不同,接线 ...

谢谢你的回答!
数传和图传是不同的两路信息传输系统咯,数传的话是把信息单独传回地面站的,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在问下增程的问题,如果需要10公里的距离,控用什么频率的较好-----直接用futuba ff9,就能有10km

嗯嗯,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潜水啊,不过这个问题我也会,我来回答吧。数传是传递飞机各种数字信息的,比如姿态,速度,电压等。 ...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潜水潜了好久呀!可这几个基本问题没地方做阐述,没有你讲的详细而直接了!
这么说道话有数传电台就可以远距离fpv了。这个与控的接受相比,安全不?还有pmw信号输出是??天地飞7有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潜水潜了好久呀!可这几个基本问题没地方做阐述,没有你讲的详细而直接了!
这么说 ...

PWM就是舵机信号,433如果只是用来传PWM的话可以很远,但是如果再加上飞行状态数据,数据量太大,距离会大打折扣,而且容易出现数据堵塞,有时无法上传指令,另外433由于解码编码需要耗时,所以有点延时。飞起来手感不如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就是舵机信号,433如果只是用来传PWM的话可以很远,但是如果再加上飞行状态数据,数据量太大,距离会大 ...

嗯嗯,谢谢你

网友:
楼上的都说得差不多了,补充一个,遥控距离的远近无论是用遥控器本身的还是改成用数传电台,除了设备,周边环境影响也很大的.我的futaba10c在常飞的飞场,往北偏西一点只能飞3公里的样子甚至不到,但是其他方向超过5公里都轻松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潜水啊,不过这个问题我也会,我来回答吧。数传是传递飞机各种数字信息的,比如姿态,速度,电压等。 ...

感觉好像是工程上gps放线的原理一样啊....

网友:
7楼解释的很详细了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