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咨询,电路制作中。。。准备焊死了

楼主(2012-12-11):
制作过程中,产生疑问
为什么左侧的两个电阻是360欧,当光偶工作时,这样的话不就是会产生220v/(360+360)=0.3A的持续电流么??方向是光偶的6和4管脚之间

求解答。。。我感觉左上边的管脚6的电阻应该是越大越好的??

网友A:
如果大了就会输出低了,光耦好比一个电位器随光通亮的变化调节输出变化
这个电路一般在空调内风机,高档吸尘器调速等方面是很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了就会输出低了,光耦好比一个电位器随光通亮的变化调节输出变化
这个电路一般在空调内风机,高档吸 ...

不大明白,电流不会经过脚6和脚4形成另一条回路么。。。而且这条回路电阻才360*2欧母

那么电流有 220 / 720 =0.3A 对么??  那功率不是有33W???

网友:
平时光耦是关断状态,4-6脚之间几乎无电流通过。光耦导通后可控硅也就导通了,两端电压电压只剩下导通压降,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