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区有个帖子说215不能与35x一起用

楼主(2012-12-11):
有谁一起用的说说看

网友:
215耗电厉害,35xbec不行,容易保护,用铂金40a,或花牌50a

网友:
亲自体验过,35X带不动215换铂金40问题解决。

网友:
35X的BEC不够用,如果用35X配DS215MG舵机,可以另外再外挂一个BEC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215炸鸡2次原来是这原因

网友A:
至少要好盈飞腾40A,带3A的UBEC,前不久临时用了一下215mg做480锁尾(2A的BEC)就炸了一副345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好盈飞腾40A,带3A的UBEC,前不久临时用了一下215mg做480锁尾(2A的BEC)就炸了一副345碳桨。。。

那电调的电压需要调吗?
内置BEC输出电压可以通过软件调节,在5.25V和6V之间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