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560飞控板GPS问题。

楼主(2012-12-11):
MWC 2560飞控。刷2.1程序。GPS模块是普通的9600波特率刷新率为1HZ的。能正常搜索到卫星。GUI有数据显示地理位置和卫星数。但是无法定位。一开GPS HOLD就乱跑。MAC已经开了。CF功能没问题。磁偏角也设置了。不设也一样乱跑。无法定位。手头没有5HZ的GPS模块。上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1HZ的gps模块定位。如果有朋友用1HZ的GPS定过位成功的话。请教教我。谢谢我现在是怀疑刷新率的问题。波特率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有一个38600波特率1HZ的GPS模块也试了。也是乱飞。不能定位。2.1的程序可能是针对5HZ的模块编的。1HZ的可能不够刷新率。有用过1HZ的朋友请联系下我。教下:QQ:153284677

楼主:
卫星是有7-8个卫星的。用此GPS模块连接笔记本电脑+凯立德可以精确定位和导航

楼主:
其实现象是飞到左边后它一直飞左边。然后飞过20米左右就回来右边。但是飞过定位的地方它还在飞右边。然后一直飞过20米后才会回来。无法控制。非常快的速度。。不拉住就炸鸡了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gps是5hz的,期待楼主早日定点飞行

楼主:
楼上也是这个问题??那就奇怪了。。我还打算买5HZ的GPS试下。

网友A:
貌似要改GPS代码,本版搜索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MWC没搞过GPS,楼下来解答。

网友B:
遇到相同問題!也找不到解決方法!
曾經懷疑控的中立點超出範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改GPS代码,本版搜索有这样的帖子

个人觉得是要改代码。。但是有个朋友用U-BLOX的115200波特率5HZ刷新率的GPS模块不需要改任何代码。。看来还需要继续研究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相同問題!也找不到解決方法!
曾經懷疑控的中立點超出範圍!

都有这个问题啊。。我以为只有我才有这个问题。一发贴这么多人都有如此问题。。。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你的是5HZ的GPS模块吗?

网友D:
用海盗固件的表示没压力,定点漂移在2米范围之内,赶紧刷海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海盗固件的表示没压力,定点漂移在2米范围之内,赶紧刷海盗吧

说实话。。我已经刷过海盗。发现无法与GPS通讯。后来没有再折腾海盗。可能是我接错端口。为什么不折腾海盗。原因是刷了海盗后飞机好像觉得很怪。跟MWC比。好想比较难控制。也有可能我的PID是默认。我没调PID。但是觉得很怪

楼主:
我刷MWC和海盗的都是用同一个端口的。但是地面站显示NO GPS

网友:
回楼主1HZ 5HZ都有都是MWC开定点给炸坏。

网友:
我也想刷海盗,可不可以教我。

网友:
刷海盗有点麻烦的,要重刷burn bootloader。要用USB tiny ISP 线重刷,再用FTID烧固件。最后,海盗很麻烦不过很享受!

网友E:
原来还以为我的飞控板坏了 一接GPS 经常出错 有时候飞着飞着 电机都停了 用328的板子没事 难道是GPS设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以为我的飞控板坏了 一接GPS 经常出错 有时候飞着飞着 电机都停了 用328的板子没事 难道是GPS设定问题 ...

原来你们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怎么没人能解决?

网友F:
同样啊!  一直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啊!  一直这样

怎么这么多人又这个问题??难道程序那里需要修改?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今天用最新的固件1240刷。。尽然GPS没反应

网友:
问一下,2560刷2.1要修那是选项。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用最新的固件1240刷。。尽然GPS没反应

不知道你是什么GPS  我的是那个160的crius cn-06拿的 ulbox芯片 速率写成38400 5hz 一直都没有办法稳定收星    刚买时用9600 1hz 就可以稳定收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是什么GPS  我的是那个160的crius cn-06拿的 ulbox芯片 速率写成38400 5hz 一直都没有办法稳定收 ...

我的是普通的SIRF 3 波特率38400 刷新率1HZ。搜星可以搜到10个左右。飞控板2个灯也在闪。表示定位成功。但是一开GPS就乱飞。你的是乱飞吗?

网友:
今天偶然得知 接了GPS 要校准磁偏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普通的SIRF 3 波特率38400 刷新率1HZ。搜星可以搜到10个左右。飞控板2个灯也在闪。表示定位成功。但 ...

我收星不稳定  没敢让他自己飞

网友(2013-01-12):
关了固定航线试试

网友G:
用ulbox 6s就可以定点

楼主(2013-03-14):
引用 网友G:
用ulbox 6s就可以定点

不会吧。。。那你确定能行我就买一个

网友:
你们的问题似乎不在于gps本身……

网友:
感觉是pid问题

网友H:
楼主你的飞控GPS定位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是GPS能收到星就是不能定位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飞控GPS定位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是GPS能收到星就是不能定位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解决。。我打算买U-BLOX 5HZ的11520波特的GPS模块试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我打算买U-BLOX 5HZ的11520波特的GPS模块试下

看了代码才发现,最低频率是5HZ     所有默认的通信频道是115200波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了代码才发现,最低频率是5HZ     所有默认的通信频道是115200波特

网上卖的很多都是9600 1HZ的。。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打算买刷新率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卖的很多都是9600 1HZ的。。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所以打算买刷新率高的。

你那个GPS收干扰么?我这个在电脑上调试GUI很正常,一装在四轴上GPS就不工作,但是GPS能搜到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I:
請問mwc磁偏角
怎麼修改
我到Config需要修改两个地方
/* GPS using a SERIAL port
       only available on MEGA boards (this might be possible on 328 based boards in the future)
       if enabled, define here the Arduino Serial port number and the UART speed
       note: only the RX PIN is used, the GPS is not configured by multiwii
       the GPS must be configured to output GGA and RMC NMEA sentences (which is generally the default conf for most GPS devices)
       at least 5Hz update rate. uncomment the first line to select the GPS serial port of the arduino */
    //#define GPS_SERIAL 2 // should be 2 for flyduino v2. It's the serial port number on arduino MEGA
    #define GPS_BAUD   115200
是到
/* Get your magnetic decliniation from here : http://magnetic-declination.com/
       Convert the degree+minutes into decimal degree by ==> degree+minutes*(1/60)
       Note the sign on declination it could be negative or positive (WEST or EAST) */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96f              //For Budapest Hungary.
    #define MAG_DECLINIATION  3.22w

問題是修改的磁偏角後
就會出現這個

网友J:
问一句,我会改波特率,但是频率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mwc磁偏角
怎麼修改
我到Config需要修改两个地方

磁偏角按十进制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问一句,我会改波特率,但是频率怎么改呢?

刷新频率好象只能用UBLOX的GPS才能修改。我已经买了GPS模块。等我的佳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新频率好象只能用UBLOX的GPS才能修改。我已经买了GPS模块。等我的佳音吧

是我知道,我的是UBlox 6m,用U-CENTER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新频率好象只能用UBLOX的GPS才能修改。我已经买了GPS模块。等我的佳音吧

买的新GPS效果如何,我现在的和你一样,还是不能定位飞行

网友(2013-04-17):
引用 楼主:
刷新频率好象只能用UBLOX的GPS才能修改。我已经买了GPS模块。等我的佳音吧

兄弟你GPS測試如何
請回覆
謝謝

网友:
同样的问题啊~同顶!

网友I:
引用 楼主:
磁偏角按十进制调

請問

我用MULTIWII EZ GUI定位磁偏角-3.989

那十進位怎麼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請問

我用MULTIWII EZ GUI定位磁偏角-3.989

-3.6

网友:
我刷了海盗很好飞啊 是3轴 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方向舵机滋滋的响还快速的抖 一会就发热  时间再长点就会烧,请教兄弟们知道怎么调吗?但是刷了mwc固件3轴就很好飞 方向舵机就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3.6

楼主,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没有呢?我查了磁偏角,我的是-1度,60分,好蛋疼的磁偏角,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里面就是写-2.00f呢??

网友:
我的CRIUS,AIOP V1.0 固件2.2 GPS是CRIUS U-BLOS V2.0定点 定高,定向测试,上下0.5M 飘移半径5M,我个人感觉要刷2.2的好,罗盘一定要调准。

网友:
我的也是改了代码还是飘,明天再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下文了,你的GPS定位成功了吗

网友K:
同問?
楼主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L:
我有GPS,可以试一下,有配海盗!

网友M:
9600的GPS怎么设置程序里的参数呢?我用调试电脑测试是可以定位的,但是接了飞控就定位不了,飞控的程序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N:
你用的MEGA2560吗?GPS接那啊?上个图

网友O(2014-01-07):
GPS 接 TX2 RX2

网友P(2014-02-14):
这贴怎么不见楼主了

网友:
额 看完了 现在有点怕买MWC了 APM2.6有这问题吗?

网友Q(2014-03-17):
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一开GPS模式就乱飞,向一个方向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