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450电子设备

楼主(2012-12-11):
机子是飞越450FBL   请问练习悬停和温柔航线用MD933能胜任吗   普通3D呢,锁尾用MD922行吗  有没必要上215MG呢?  主要怕炸机 看到淘宝有MD933X3 MD922X1的套装卖一起200出头    还有新手有没必要上6S动力?  看淘宝6S的电池都好贵啊   谢谢大家

网友A:
机子是飞越450FBL   请问练习悬停和温柔航线用MD933能胜任吗   普通3D呢,锁尾用好点215可以  新手6s就没有必要了  多练模拟器 熟悉后的动作再真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是飞越450FBL   请问练习悬停和温柔航线用MD933能胜任吗   普通3D呢,锁尾用好点215可以  新手6s就没有 ...

你的意思是斜盘可以用933   锁尾用好点的215吗?   嗯 我也觉得没毕业上6S呢  练好模拟再说

网友B:
6S电有便宜的,85一块,论表现秒掉那些100多的3S,6S优点多多,如果是新装机推荐
922虽然性能一般,但寿命也还算可以,不至于死舵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电有便宜的,85一块,论表现秒掉那些100多的3S,6S优点多多,如果是新装机推荐
922虽然性能一般,但寿命 ...

淘宝上的6S电池    20C   25C  30C都是什么意思呢?  持续放电功率吗?  续航时间长一点的应该买哪种类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电有便宜的,85一块,论表现秒掉那些100多的3S,6S优点多多,如果是新装机推荐
922虽然性能一般,但寿命 ...

主要还是练悬停啊,  有摸友推荐215    以后再上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6S电池    20C   25C  30C都是什么意思呢?  持续放电功率吗?  续航时间长一点的应该买哪种类型 ...

C乘上mah=持续放电的电流,这个参数都是凭良心标的,没有绝对标准,国产的很多都是虚标
直升机不要纠结续航时间,再厉害也不过10分钟,而且续航跟电池关系不大,主要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乘上mah=持续放电的电流,这个参数都是凭良心标的,没有绝对标准,国产的很多都是虚标
直升机不要纠结续 ...

明白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