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华科尔2801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新手遇问题,今天刚把新机装好,十字盘跟陀螺仪都调好之后推下油门试下,CAO发现十字盘都会往上推,就是电机没反应(滴滴声已过),但是在控里的怠速调节那调到10%11%......那电机还是会变速的,油门曲线没有调过都是原设置。不明白原因,是接收机坏了吗????求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下。。。等试飞。。。。。。。。

网友:
如果硬件无故障,要不是电调线在接收机上通道插错就是油门曲线和模式设置有问题.

楼主:
现在是一打开HOLD电机就自动开到50%油门左右了。。调机也危险呀,,,,,,,

楼主:
插在油门位置的了,插头没插错。。。。。。

楼主:
请各位帮下小弟忙

网友A:
什么飞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一打开HOLD电机就自动开到50%油门左右了。。调机也危险呀,,,,,,,

仔细看说明书,HOLD下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你没设定油门量。这个控一般不会有问题,我的都用了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

飞魔士直驱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说明书,HOLD下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你没设定油门量。这个控一般不会有问题,我的都用了两年了

油门量在哪设置的。。。。请求

楼主:
有个重点,电调是新的飞腾40A,要重新设置电调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下求帮忙,,,,

网友B:
怠速调节哪里的10%什么的是指发动机讲的,电动的要调成-10%,一定是负数才行。最近我出差,只能凭印象给你说说了。回头我会去了倒是可以给你仔细讲讲2801,这个控我用两年了,很顺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调节哪里的10%什么的是指发动机讲的,电动的要调成-10%,一定是负数才行。最近我出差,只能凭印象给你说 ...

吓,真的不懂多多指点。。。。。

网友:
新电调设置油门行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说明书,HOLD下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你没设定油门量。这个控一般不会有问题,我的都用了两年了

老大,2801接收机上,陀螺仪上的两根线,一根单线和一根双线,是分别接在几通道上的?

网友:
三线的接ruud,单线的接aux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