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换桨

楼主(2012-12-11):
请问一下 450换主旋翼要另调罗距吗?

网友A:
当然!只要有改动就调!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参考!!

网友B:
调一下安心点。

网友C:
如果一直用高品质碳桨的话基本不用调,但是别的桨,或者是炸鸡了哪就必须调

网友D:
反正我不管炸不炸机,换什么桨都会有些双桨

网友E:
看情况,有双浆话调一下拉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