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的机机

楼主(2012-12-11):
突发奇想的机机,把练习机翼做成后略,2根线管做机身,垃圾64涵道上拆下的2040  kv4300电机,配5030浆,加了散热的xxd30a电调,用3s1500ma电池,不知会不会有惊喜。现在就是平尾不知用什么形状好看点。还有就是副翼可能开小了,不过到时飞了不好再改吧。

网友:
副翼应该足够了,又不是3D机。

网友:
期待试鸡报告

网友A:
会不会横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横滚啊

有垂尾的怎会橫滚。

网友:
哥们,建议把桨剪到4寸,否则废电池

网友:
电机就用扎带固定?

网友:
没见到垂尾啊 小心螺旋

楼主:
终于赶在周六前做好了,想想都觉得兴奋,低翼荷(30g不到),高推重比(应该在1以上)。。。。。。

网友:
高推重比?这样配置动力,推油直接一股轻烟。

楼主:
你有试过吗?我全油试机2分钟好像没问题哦,电机电调温温的所实在真正飞时全油时间应该不会多过3秒,因为场地有限的。

楼主:
今天试飞了,电机不太给力,速度不快,但稳定性和滑翔性很好,这应该得益于后略翼。准备换电机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