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性求助!我的亚拓700N3GX十字盘总是方向调不对,不是副翼反就是升降反!

楼主(2012-12-11):
舵机通道接法正确,反复调整三个十字盘舵机正反向,不是副翼反,就是升降反,实在搞不懂,请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A:
当机尾对自己时,确保左边舵机为螺距,右边为副翼。先不要管动作是否反向,先确保动作是否正确,正确后如果反向,在SWASH菜单里把反向的动作改成负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机尾对自己时,确保左边舵机为螺距,右边为副翼。先不要管动作是否反向,先确保动作是否正确,正确后如果 ...

试过了,一改正反向,十字盘就乱,比如推油门就不是上下动,而是乱动向一边偏

网友:
先把三个舵机调到推油门都朝上,然后看左右前后动作是不是正确,如过动作相反这个时候需要改变Swash菜单里面的升降或副翼数值(将+改为-或将-改为+)螺距也可以这样调。
如还不行请认真仔细研究基本知识。

楼主:
谢谢,一会去试试

网友:
感觉应该是舵机通道接错!

网友:
论坛就是好,高手多

网友:
为了你和别人的安全着想  找个老手教教你

网友:
航机方向设置错误要不3gx疯了

网友:
哈哈,地板大大解释地很通俗和详细,我终于弄懂了,LZ你怎么看?感谢论坛,感谢地板大大!

网友:
哇塞,菜鸟杀手。期待杀人视频。

网友:
期待杀鸟视频

网友:
螺距,油门,通道接反了吧,三,六通道

网友:
那么大的机机,建议找个两手帮帮,如果3GX也调错了,就危险了哈!

网友(2013-01-10):
十字盘选择是不是HR3,如果不是的话怎么调PIT都不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