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关于电热丝

楼主(2012-12-11):
宿舍限电了 超过300W就会跳闸 现在水都喝不上 要跑很远去打水 郁闷得很

一般认为宿舍限电是智能控制的 限制感性与阻性负载 对非线性的负载则会放行

我们平常最少都是五六台电脑一起玩 肯定要超过300W 过去在大宿舍他们有十台一起的 也没事 但是电吹风最小的也经常跳

于是我就想 能不能搞个开关电源供电的直流烧水工具 平常用的热得快 能否改装成直流供电

作为电热丝来说 交流供电与直流供电有何区别?

求教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小电磁炉烧水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电磁炉烧水行吗?

有过这想法 但是万一不行就悲剧了

网友:
电磁炉最小的也有好几百W好不好

网友B:
什么学校 ?? 300W .......... 开玩笑吧~~~~

网友C:
楼主肯定不是电气专业的。。。

网友:
一台电脑都有300W吧

网友:
我是想问你直流电那里来。能量守恒,直流和交流驱动电热丝是没有本质的区别的。。烧一壶水需要多少电该是多少还是多少。。。用开关电源把交流变成低压直流吗。。效率只会更低。。。

网友D:
明白楼主的意思,人家是说限制的只是阻性负载,所以把电热丝改成非线性供电,哪怕多费电,只要不限制。

感觉这个想法可行,但是效率会降低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学校 ?? 300W .......... 开玩笑吧~~~~

很多学校都这样 恶性负载限电器 电脑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肯定不是电气专业的。。。

确实 请教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楼主的意思,人家是说限制的只是阻性负载,所以把电热丝改成非线性供电,哪怕多费电,只要不限制。

...

是的 就是这个想法 至于效率 本身是不在考虑范围内的 而且也未必就真那么低

网友C:
一个热得快,起码1.5KW
一个电吹风,小的800W,大的1.5KW
5,6台是笔记本电脑么?
一共也不会超过500W
台式机也不会超过1KW
就算是电脑电源,在电源里有PFC的话
功率因素也是接近1的
供电端怎么可能分辨出是电脑用电还是热得快供电么?

所以还是功率过大限制
如果只是要喝点水
可以买个电热杯烧水,
500W以内的
平时还可以煮个面

如果是电气专业的,
你会看到不少电灯那儿都被拉了电线到寝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热得快,起码1.5KW
一个电吹风,小的800W,大的1.5KW
5,6台是笔记本电脑么?

小弟不是电气 不过是机电 玩起动手来 比电气要生猛得多

但是这玩意容易出事 隔壁宿舍不小心被抓到用应急灯的电 直接被记了个大过 虽然不痛不痒 不过也够烦人啊

热得快是1kw的 包装上写的 都是虚标 只低不高

电吹风是专门买宿舍专用版的 超低功率 出来风都不热 还经常跳

五六台就算是手提 肯定也要超过300W的 不要太小看手提的功耗

我有个1.5kw的可调开关电源 就是太沉 要不早搬学校来测试这个电到底能不能行了

至于这个限电器的原理 可以百度一下 智能限电器/恶性负载限电器 就知道了

网友E:
对于电热丝来说,交流供电与直流供电的加热效果没多大区别的。
楼主可以用开关电源试试,也可以接电热丝等纯阻性负载的,只是功率要足够。
也可以用功率足够的逆变器改一下试试,总之就是模拟成非恶性负载应该就可以了。
不知道智能限电器是不是有持续功率时间的限制,如果有的话,可能还需要定时器的配合。
没见过智能限电器,以上纯属猜测,如果错了,楼主不要见怪,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是电气 不过是机电 玩起动手来 比电气要生猛得多

但是这玩意容易出事 隔壁宿舍不小心被抓到用应 ...

嗯,感觉现在的机电专业不学电了。。。

网友F:
买个大电瓶逆变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电热丝来说,交流供电与直流供电的加热效果没多大区别的。
楼主可以用开关电源试试,也可以接电热丝等 ...

感谢您精辟的回答 谢谢

曾想过要测一下 但是那时候那个楼有纯净水喝 还没逼到那份上 就没弄 下次有机会要试一下了

这学期主要在学UG 没大玩电 工具和元件都扔在家了 不然现在就动手试一下

小弟有一个500W的24/220v逆变器 可以用来改装 但是不知怎么改合适呢?

持续功率方面 如果真有这种限制 那也只能到时候再说了 真的是愁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大电瓶逆变交流

这个也考虑过 不过觉得比较危险 也不太好操作 挺纠结的 真到那份上也不是不行 我有大功率的开关电源 同学有车上换下来的电瓶 随便连一下线这个系统就完工了

网友G:
大学期间俺们在宿舍从风扇(风扇独立供电)接电线给插板供电,
又一次使用被发现了
学生处几个老师拿着照相机就过来了,拍了好几张照片,我们一个个吓的都说估计要给处分了
下午辅导员叫俺们一个宿舍去办公室开会,唧唧歪歪说了一大堆,走的时候来了句:学生处的说啦,线接的还行,有那么点意思
最后啥处分也没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学期间俺们在宿舍从风扇(风扇独立供电)接电线给插板供电,
又一次使用被发现了
学生处几个老师拿着照相机 ...

很有趣的经历啊

感觉除了影响毕业的事以外没有大事 都不当回事

我也曾经怀疑过我们宿舍的风扇是不是独立供电 但事实证明不是 现在搬到新宿舍 直接没风扇了 也就彻底没了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