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技术--天8X

楼主(2012-12-11):
我刚入手一台天8X,对一些功能不太了解,请问技术:我想换成FM72M的接收,控上该怎么设置,要不要换成FM72M高频头?

网友A:
必须换啊

网友A:
买上72M的高频头和接收机按上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但是好像要不少米哦!

楼主:
各位模友:Fm72M可控距离多远?

网友B:
您好:
高频头也换成72M的,在菜单内设置成PPM模式下使用,遥控距离地面拉锯应该在400-500M左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