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怎么接三角型接法????反正只三根线不知道怎么接~~有图

楼主(2012-12-11):
       搞了个很烂的电机,来请教怎么接三角型接法

网友A:
随便贴的,电机烧了不关我事啊

网友B:
这个电机肯定修过,线头已经在里面并好,如果改变接法需要拆开重新并头或引出三线接上面螺丝,再使用过桥片搭接需要的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贴的,电机烧了不关我事啊

这电机上面三柱子没有线的  只有下面三柱子有线

网友C:
只有3根线说明电机是修过的,,要接3角要拆电机把里面的星型结合点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3根线说明电机是修过的,,要接3角要拆电机把里面的星型结合点找出来,,

  拆开后只找到这三根线是并在一起的  是不是这三根呢?怎么确定那一根跟那一根是对应的可以接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肯定修过,线头已经在里面并好,如果改变接法需要拆开重新并头或引出三线接上面螺丝,再使用过桥片 ...

请帮我看看   拆开后只见到这三线是并在一起的  图在8楼  谢谢

网友:
如果你不是很有把握还是找个修电机的二三十块就可以了!当然抱着学习的态度你还是百度!我也是半桶水,绕组要找头尾然后并线再引出六根。

网友:
3个线并在一起应该就是,把他们柴开,最好是引3条线出去到空的接线段子上面,,以后要改也方便点。。判断相位最好要有万用表,,

网友D:
万能表量啊,有阻值的就是一组。一共三组。按上面的接法图接就行了。没问题

网友:
可以按这个图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能表量啊,有阻值的就是一组。一共三组。按上面的接法图接就行了。没问题

有电阻的并成一组  一个三组   结果是电机没有反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电阻的并成一组  一个三组   结果是电机没有反映

有电阻的是一组,一组指的是一个线圈。三组6个线头串联起来,这样就成三个线头了,每个线头两根线,三个线头通电就能转。反转了随便换两个线头就行。看上面三角形接法的图吗,很简单的

网友:
照13楼给的图,把现有的三个有接线的接线柱定为下面的三个接头,通过万用表找见这三个线圈的另一头,按图接到相应接线柱就行了,不用动脑筋,直接看图就行。电机厂家的接线比较准确,不会乱搞。

网友:
24槽的电机,数槽数就行,3根的是头,3根并一起的是尾,节距是6,先看头排列是1.5.9.槽。用表量尾找出相对应的。头尾相差6槽。

网友:
我也为这东西愁过,还是找修电机的给你接吧,不干专业,没必要啥都学。烧了损失就大了,以前对这机动过手的人工作态度不严谨,所以留下这么个问题、

网友:
要分头尾得,不是随便接

网友E(2013-04-08):
把第一绕组的尾接2的头 吧第二绕组的尾接第三个头 吧第三个的尾接第一个头 就可以了

网友F:
要看电动机是多大功率的,星角接法不能随意改动,三千瓦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都是星型接法,改角型接法会烧坏电机 三千瓦以上是角型接法,星型接法是为了降压启动。三千瓦以下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如果想改角型接法电机运转时间不能过长,短时是可以的而且电机功率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