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塞驱动爆了,请有雷塞MA860h的兄弟进来帮忙!

楼主(2012-12-11):
不小心将驱动插进了 220v,导致有些元器件爆了,因为不清楚爆掉的元件型号,想请有同样驱动的兄弟帮帮忙照个照片给我用于维修。

因为是双面板,很难跟得到电路,图中红圈为爆掉的位置,变压器旁边的场管烧了,前面的电阻也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希望能有清晰的大图,找到相同的元件用于维修,如有相助,不胜感激。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还有救,楼下高手给解决办法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用  不行再拍  这是费了半天劲才拆下来的 年纪大了 腰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用  不行再拍  这是费了半天劲才拆下来的 年纪大了 腰板不好

非常感谢普京以及楼上网友的帮助,从图片上看,你的驱动器跟我的是一样的。但我的驱动器烧坏的器件有点多,不是单那个电阻烧坏。我已经在网上订购了一片新的驱动器来参照,如果到手后跟我手头上的驱动器不一致再来请教你,由衷感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貌似开关电源烧了 线检查驱动功率原件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
发回厂家,,,
他们很愿意帮你修的,
一般不会产生什么费用。。。
厂家可以得到一些数据,以进行改进。。。

双赢!

我用深圳白山就被客户烧过驱动,
发回厂家,直接修好,
只承担运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