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680,碳纤化,多图,求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2012-12-11):
在5imx潜水好几年了,受到论坛各位巨巨的启发,加上以前玩过小固定翼,于是开始了自己的FPV计划,因为周围没人玩这个,完全是我自己闭门造车,前前后后做了半年,现在快完工了吧,却感觉极其心虚,我觉得如果现在去首飞肯定会炸机,所以发上来请各位前辈指导

机机是买的天行者1680,因为之前看到各种关于天行者空中折翼啊,尾翼变形啊,还有各种惨不忍睹的炸机的帖子,再加上真机到手后,我感觉因为飞机太大,机翼就两根碳杆确实很容易折,尾翼也挺软的,所以想把薄弱的地方碳纤化,从淘宝上买了1平米的碳纤布,一桶树脂,花了两天的时间,把机翼大部分和机身一部分都碳纤化了,完工以后,那叫一个结实啊,别说折翼了,翅膀上站个人也不会变形,整个尾部强度也是相当大,但是最后称重让我极其蛋疼,光机翼就690g,加上5000ma的电池和各种电子设备,最终起飞重量可能在2400g左右,我深深的感觉我现在这个kv1100的2814电机带不动...请教各位用不用换电机和桨

现在我极度崩溃,后悔碳纤覆膜的面积太大了....

机机正面,机身内走线全部裹了铝箔,平尾上面贴的四块碳纤,是准备用铝条和垂尾连接时加固螺丝用的

肚子和垂尾加固了,基本上不会变形

起落架加固的地方也贴了一层碳纤布,很结实

肚子里也贴一层,然后再用轻木垫上一层,起落架用螺丝固定在碳纤树脂和轻木上

电机座我也觉得不结实,也用碳纤裹了一层,然后电机和泡沫接触的地方剪了两块茶叶桶的铝皮,把木板夹住,用螺丝锁死

这样夹住以后很结实,而且可以自由调整电机角度

机翼正面的碳纤,因为没经验,碳纤处理的很难看,但是结实没的说

机翼背面,更大面积的碳纤,机翼下面抗拉能力极极极强,完全不会变形

机翼后缘,包裹住了

机翼前缘,也完全包住

请各位大大指教不足之处,电子设备也有很多问题,我会再开帖请教

网友:
很给力的顶一下!

网友:
呵呵!不懂了!。。。。。。。。。。太重!你就悲剧了

网友A:
你这炸鸡后,机身不说,内部设备肯定摔得不轻,加强的太狠了!

马达座那两块铝片还是什么的赶快拆了吧,那个位置一般还是很安全的!

网友:
机翼两根碳杆?楼主是老版本的天行者?

网友:
重不重 那个

网友B:
哥哥,你这样完全没必要啊,你需要做的不是加强,而是减重。

网友:
把楼主都吓成啥样了…操控柔和,别超重,你会发现天行者是很好飞的!不要人云亦云,每个人手法及载重都不同,你不放心就先用其他物体代替机上设备控制在1800克左右,在飞场试飞…

网友:
俺的没加强,只在机鼻处再套一鼻罩,摔了5-6次,轻微伤多处,无大碍

网友:
是不是有点重了

网友:
马达座可能整个掉下来,周末我炸机的时候,就全部掉下来了。所以加铝片没必要。

网友:
无意义。个人观点、

网友:
这个。。。。。没必要

网友:
天行者中的钢铁侠!

网友C:
搞不懂,贴一片碳纤维布就能加强了?

网友:
这个加的确实够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懂,贴一片碳纤维布就能加强了?

光碳纤布肯定不行!刷环氧树脂!

楼主:
碳纤布+环氧树脂,比玻璃钢强度还高

网友B:
不螺旋的鸡鸡也会变得螺旋。。。。

网友:
超重了 楼主 这个天行者不是战斗机啊 温和的飞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3-02-28):
引用 网友A:
你这炸鸡后,机身不说,内部设备肯定摔得不轻,加强的太狠了!

马达座那两块铝片还是什么的赶快拆了吧, ...

我也刚刚装机,请问一下你的1680是怎么加固的?哪个地方加固了?

网友D:
麻烦楼主把你的1680的机翼尺寸量一个给我,翼展、翼宽(弦长)、翼厚。将非常感谢!

网友B:
不怕打击你,你的做法纯属画蛇添足,至少你给大家展示的这些做法,对飞机没有多大帮助,反而会让飞机更快o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麻烦楼主把你的1680的机翼尺寸量一个给我,翼展、翼宽(弦长)、翼厚。将非常感谢!

你好像很关注这个机翼,你想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很关注这个机翼,你想做什么

我想DIY一架,没米没办法,电装已经有了,只差载机。

网友:
我也有我的方法,就是用一层0.06的玻纤布,然后用502粘到飞机上就可以了,我亲自试过好几次了,无论是1340飞翼,还是天狼星,在机头处用玻纤加强了一下,无论是头朝下坠地,还是暴力降落,或是其它剐蹭,机体几乎没有什么损伤,以前没有加强的时候,只要头朝下坠落基本就报废了。关键此法重量基本没怎么增加,工艺也简单!楼主以后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