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5.8G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2-12-11):
  昨天到了DJI5.8G图传,非常兴奋。。连夜安装。调试 。地面近距离有网纹,一会有一会又没有。图像总体来说还可以接受。  今天外场试机。。高度30米开始轻微闪烁  80米开始间隙性无图像  102米直接无图像。直接往上拉。并转动机身, 偶尔能出现一会图像。最后就在165米。没再往上拉。偶尔能出现很微弱图像。图传是垂直安装。蘑菇头向下。可以这样说这个图传的效果还不如我以前的600元的5.8G图传。相当让人失望。我不知道是不是个案。大家的DJI图传能达到什么效果。这个图传安装是有什么要求吗?大家能指点下不。

网友:
呵呵~兄弟需要补一点基础知识  你要知道天线在垂直方向上信号的最差的 ,信号最好的是平行的方向

也就是说你把天线头对头,信号的最差的,侧面对侧面平行 信号是最好的

如果飞机离接收机不远,飞的越高这个现象越明显

你自己可以试试,水平飞远,几百米都不是问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5.8的绕射能力差,不能有遮挡,天线前面站几个人都会有干扰

网友:
飞机在头顶时的信号是很差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第一  安装方向的问题,我换了3个方向安装 蘑菇头向上   蘑菇头和机臂平行  蘑菇头垂直向下  三种方式得到的结果一样。全向天线垂直于天线方向的信号是最差的。这个很清楚,所以采用多种安装方式测试,问题是一样的,第二个接收机距离的问题,大概20厘米  再远也不好安装了。第三水平飞行的问题。我飞出去100米就完全无信号,这个地面数步子就知道了。还有就是遮挡的问题,我飞的地方连一颗大树都没有,可以说完全无任何遮挡。关键是我换上这套图传才出现距离很近的问题,以前的600元的5.8G比这个远多了,满以为换了这个图传能得到更好的效果,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网友:
LZ是装在什么机架上呢?是S800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第一  安装方向的问题,我换了3个方向安装 蘑菇头向上   蘑菇头和机臂平行  蘑菇头垂 ...

说实话,无遮挡前提下,1.2比5.8强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第一  安装方向的问题,我换了3个方向安装 蘑菇头向上   蘑菇头和机臂平行  蘑菇头垂 ...

对了,你RX头和TX头接对了吗?RX是接收,TX是发射。

楼主:
7 楼的兄弟   TX 和 RX 我没有接错。。我还担心出厂的时候小MM贴错了。还故意换了试了的。结果效果更差。。

楼主:
我不知道其他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如果都能很正常的使用,那么使用情况如何,效果如何????

网友A:
我使用DJI的5.8G图传,配合S800+Z15N使用,最远飞行距离550米,最高飞行高度390米,图像比较稳定,使用效果满意。
如果楼主确定安装方式没有问题,建议可以切换不同的频道试试。
在不同的使用环境,有不同的干扰源,不同的干扰源就会对不同的频率造成干扰,选择合适的频道,避开干扰频率,就能得到稳定的效果。
在同一天的航拍过程中,我就碰到过刚开始使用的频道很稳定,换了一个地方后雪花、横纹、蓝屏都来了,通过逐个频道的进行切换,直到找到一个受干扰最小的频道,就能稳定使用了。
我常用的频道有1、7、8,供楼主参考。

网友:
LZ您好,对你的糟糕遭遇表示同情!
所有的图传在出厂前都是经过测试的,每一个都测试过,而且用屏蔽箱加衰减器科学测试的。
请您检查:
1、频道是否正确,之前有很多用户是由于发射机和接收机处在相邻频道,而非同一频率,导致近距离是可以的,远距离后直接无图像。频道是否正确您可以看发射和接收的LED灯指示,只要灯亮的方式一样就说明同一频率。
2、检查蘑菇头的连接头,就是发射和接收端的SMA头是否有松动。由于运输或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损坏,当然这种想象出现的概率很低。
如果您的问题仍然存在,请直接联系我们售后。

网友B:
我用DJI的5.8和罗美的1.2都用~呵呵~感觉1.2的通用型更好,要求更低 DJI的接线方便,样子好看~呵呵~目前测试距离上700米以内效果一样 1.2的信号略好一点

两个东西价格也差不多~ DJI的蘑菇天线很漂亮~呵呵

网友:
蘑菇头是朝上好还是向下好?

楼主:
还请教一下安装方式的问题。是一定要蘑菇头向下呢  还是各个方向都可以?

楼主:
更换频道这个我确实没有做,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是在同一频道  1频道 着点可以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DJI的5.8和罗美的1.2都用~呵呵~感觉1.2的通用型更好,要求更低 DJI的接线方便,样子好看~呵呵~目前测试距 ...

我也用的和你一样的两个图传,感觉也是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DJI的5.8G图传,配合S800+Z15N使用,最远飞行距离550米,最高飞行高度390米,图像比较稳定,使用效果 ...

请问您用什么电池?

网友(2013-09-27):
我的5.8图传的距离老是拉不开,也正郁闷着呢……

网友:
蘑菇头要朝下安装

网友:
飞机上的蘑菇头要朝下,,地面接受的朝上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难道我会告诉你,这5.8G是我修的吗

网友(2013-12-28):
难道开焊是个很普遍的问题?我的5.8G蘑菇头 效果也不好。

网友:
其实吧,DJI5.8的奥秘在于不干扰DJI的飞控和接收机,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别抱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