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已经做好想换丝杠,求推荐

楼主(2012-12-11):
机器已经搞好了,没有听前辈们的告诫为了干枯的口袋使用了16普通丝杆,崩溃!现在要换1604的滚珠丝杠,求推荐性价比高点的丝杠卖家,最好江浙沪可以速度快点减少快递损伤几率!  令、 求问,      经普通铁芯变压器降压36V过整流全桥拖动直流电机需要滤波电容吗? 我

网友:
在论坛慢慢收还好点

网友:
可以不滤波,但电压显得高一点。

网友:
我买的新的普通国产的,丝杠 85 元/米,配套螺母 70 元/只,上次在垃圾场问一下 600 mm 长 ,
1605 进口拆机的要 280 元,朋友买了根长不到 300 mm 1205 的,锈不垃圾的要 120 一点不便宜,
买来清洗发觉很松动,业余玩玩国产新的够用了,价格不贵。

我刚才去看一下比我去年买的便宜许多,特别是螺母。滚珠丝杠SFU1605*1000(丝杆,70元/米 螺母45/只 20块加工费)

网友:
楼上说得对

网友:
现在一般的滚珠丝杆用国产1605的就好了,不必去淘那些2手的,我也是在板凳那家买的丝杆,加工时打有中心孔,同心度很好

网友:
好像这种冷轧丝杠不耐用

网友A(2013-03-02):
我也有 冷轧 研磨的都可以,专业定制,淘宝:蓝色冰雪3456

网友:
一分钱发货,,,,性价比高的就是国产滚珠丝杆,,淘宝有卖,,找销量最大的就行了。。

精度是可以满足业余机器的。。

还有个问题楼主需要注意,,滚珠丝杆的螺母比普通丝杆螺母要大一些,,,,购买之前请看看数据来确定能否装进去。

网友:
国产导轨怎么样?方轨

网友:
接驱动的话最好加电容滤波
因没加电容曾经烧过驱动板(驱动板卖家说不滤波会烧驱动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 冷轧 研磨的都可以,专业定制,淘宝:蓝色冰雪3456

前两天才在淘宝上收藏你店里的东西,准备过段时间买的。现在的商家鼻子可真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才在淘宝上收藏你店里的东西,准备过段时间买的。现在的商家鼻子可真灵

恩,是,O(∩_∩)O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