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花牌 为什么有人能悬停10分钟左右 我只能悬停5分钟啊

楼主(2012-12-11):
2200花牌 为什么有人能悬停10分钟左右 我只能悬停5分钟啊 电压就到3.7V了   我是固朗450Q  从电机到尾波一根皮带直接驱动的!是不是飞机的问题??? 对了 地址在江苏 10度左右

楼主:
晚上冲满电 悬停一会感觉飞机没力气了 看时间才3分40秒  回来一测电压 9.4V。。。。。。。。。。。。。

网友:
引用 楼主:
晚上冲满电 悬停一会感觉飞机没力气了 看时间才3分40秒  回来一测电压 9.4V。。。。。。。。。。。。。

电池内阻变大了,电池已经老化!典型特征是:一充就满,一放就完。

网友:
和  螺距转速有关系么

网友:
看看油门和螺距曲线,是不是调成高转速低螺距了!

网友A:
和温度也有关

网友:
螺距问题 还有就是有双桨 特费电

网友B:
曲线的问题

网友C:
說說你的油門,螺距曲線。   還有你的皮帶會過緊嗎

网友D:
9.4v?是3s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說你的油門,螺距曲線。   還有你的皮帶會過緊嗎

现在是悬停5度螺距 油门在 65%左右啊  我曾经尝试过很多配合 高螺距 低转速  低螺距 高转速 时间差价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9.4v?是3s锂电?

嗯 是的 我也纳闷 没遇到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线的问题

  调整过 最低 3度螺距 最高6.5度螺距 配合不同的转速 悬停  悬停时间都没有超过5分钟的!

网友:
似乎是电机的问题,我的是花牌3980KV,再怎么优化螺距/油门,也只能飞6分钟。而别人450用其它电机都能飞10分钟。

网友:
多种原因。有时主轴和十字盘太紧都会造成耗电

网友:
电机齿换小,螺距加大。

网友:
我悬停26分钟~~~~~~~~~~~~~~~~~~!!!!!!!!!!!!!!!!!!!!!!!!!!!!!!!!!!!!!!!誰來比

网友:
悬停5分钟正常,10分钟我没见过,只是听说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整过 最低 3度螺距 最高6.5度螺距 配合不同的转速 悬停  悬停时间都没有超过5分钟的!

有没有配合螺距尺啊  控上的不代表飞机上的

网友:
450Q  悬停 航线飞8-10分钟没问题

网友:
植物电池6s1400mhd电机13齿飞跃1700kv,电池两块,其中一块飞过11分下来电压电显显示3.5v ,而另外一块则是7分,新手现已停飞,在玩凤凰模拟和fsx

网友:
别的电池呢?

网友:
5分钟属正常范围。别太纠结

网友:
26分钟?油机吧 楼主是不是单飞啊?有模友可以给附近模友看看啊

网友:
自重、机械情况、设备、电池本身都会影响电耗。不过10分钟有点夸张,就算能飞这么久,电池应该也过放了吧?

网友:

yt450 pro 蝎子2221-8搭配13T直齿,悬停7分半下了3.8V不到一点

网友:
    我的电池落地电压低于11.3v都心痛,飞十分钟的,估计低于10v。
    有谁的电池能长时间飞十分钟?上来吹吹...

网友E:
450Q 皮传 阻力非常大,一部分动力损耗在皮带阻力上面了  非常费电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Q 皮传 阻力非常大,一部分动力损耗在皮带阻力上面了  非常费电的机型

軸傳比皮傳阻力更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悬停5度螺距 油门在 65%左右啊  我曾经尝试过很多配合 高螺距 低转速  低螺距 高转速 时间差价很小 ...

请问您的电池高寿啊?

网友:
下来以后测量9.4,在空中估计单片只有2.多了,严重过放了,兄弟。想悬停时间长点,就低转速,大螺距飞。

网友:
螺距大负荷不也曾大了吗?而且高kv电机没有转速更发不出力来,耗电应该会更大吧。

网友:
新电池都是10分钟的悬停,除了一块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