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悬浮桨平衡的问题,看视频

楼主(2012-12-11):
这是怎么回事呀?如何知道哪边重了?

网友:
首先重心不可能发生移动,唯一改变的是你手指两次的按压,所以显然你两次按压以后造成浆的中轴角度不能回到同一位置,换个别的办法平衡吧

网友:
额。。。。暂时没用过这个东西啊。。。。。

网友:
看来悬浮也不靠谱

网友A:
LZ 你把桨连轴一起,转180度,再放上去,就知道那边重了。

网友:
我也是烦恼桨平衡的问题。反转一边桨就不平衡了、

网友:
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把桨连轴一起,转180度,再放上去,就知道那边重了。

明白了,桨不但有左右平衡还有纵向平衡的问题。把纵向平衡重的一边放在上面更容易看出哪边重了。

网友:
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