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买了百分表发现奇怪的卡爪

楼主(2012-12-11):
  半个月前在论坛二手区60元买了个百分表,
然后搜索论坛找了下百分表架的知识,在TB买了个百分表架子,
今天终于到货了,这个百分表架子只要50元,
整体做工很一般,两个面是铣床铣出来的,而不是磨出来的
用宽座角尺测量两个面居然不是90度,
等有机会自己磨一下,
但是架子是可以正常用的,
把百分表装上架子
测量了几个物品:
1.著名的38电机轴,用百分表测量轴外圆是1丝误差
2.论坛转让的R8主轴,百分表测量主轴夹铣刀外圆误差2-3丝。
3.论坛买的二手0618A,已经买了大半年了,
一直没正常使用过,因为没架子,
最近在做架子准备让它转起来,先打表测量了下精度
  主轴外园精度1丝以内,
卡盘外园,误差2丝,
正爪夹一个铣刀测铣刀外圆,偏差20丝左右,
反爪夹一个铣刀测铣刀外圆,误差在5丝左右。
这个正爪误差如此大,我就仔细看了卡爪,
好像被自宫过,而且从上面向下看,
好像两个斜边都是不对称的,
我的卡盘是2002年的80卡盘,
请问正爪买哪家的比较好?
反爪我准备自己修磨一下,换换位,不准备买新的。
买二手货要谨慎。

网友:
毫无疑问,正爪被干过了

网友A:
把正爪,,,彻底自宫一下,,,,,,可以修正精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3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正爪,,,彻底自宫一下,,,,,,可以修正精度

这个挺难的啊,好像自宫是要夹个工件的,不然卡爪有矿量,夹了工件就没法自宫到底了?

网友:
虽然老货好。
但人老了会死,
物老了会坏。

千万年不变的道理。

网友:
再买个卡盘就行了,又不贵。如果不想买新的,就把旧卡爪车一刀,车的时候夹的那个那个东西短一点,车完以后用打磨机把没车到的地方磨低一点就可以了,保证10丝以内。

楼主:
昨天又用反爪夹一些粗的铣刀,磨制的钢管测试,
圆周误差都在20-30丝了,
一些长的钢管在尾部都能看到5-6毫米的晃动,
看来离主轴越远,误差越大,
主轴本身几乎是一丝晃动也没有的,
看来根源在法兰上,这个法兰没自宫过,又生锈了,
只要安装面上有1点锈突出1丝,那个卡盘就装不平,
然后工件离主轴越远,当然就晃的越厉害,
只有先把法兰自宫或磨好了了,
才能谈到卡盘的精度,
到时候卡盘有问题就换新的。

网友B:
各位都是拿什么刀自宫卡爪的?
我拿硬质合金焊接车刀,干不下去啊!
卡爪没下去1mm,车刀老得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都是拿什么刀自宫卡爪的?
我拿硬质合金焊接车刀,干不下去啊!
卡爪没下去1mm,车刀老得不行了。

我没自宫过,想来一定是动力磨头磨的

网友:
卡盘装夹本身就没有精度的,不要太纠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都是拿什么刀自宫卡爪的?
我拿硬质合金焊接车刀,干不下去啊!
卡爪没下去1mm,车刀老得不行了。

真货钻头,低速冷却。

网友:
这个卡爪是为了加工某种零件时车过的,车过的目的是定位。专业加工的,一个卡盘配若干套卡爪,需要什么就安装什么卡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