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弱弱的问一下飞机多少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1):
飞机是怎么分多少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

呵呵,谢谢不过我真的不知道啊

网友:
是不是按照翼展来区别的啊?
我理解的15机的大概是米翼展吧;25级大概是1米2翼展
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B:
据说是等级除以6等于发动机排量这样

网友:
正想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等级除以6等于发动机排量这样

表示还不懂

网友:
比如46级发动机排量约等于7.667cc这样

网友:
这样啊,那是不是只有油机分级啊?

网友C(2013-04-16):
电机如何分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如何分级

电机没有排量....

网友(2013-05-17):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这个数据应该能帮到你

网友:
飞机称重,根据重量选发动机。

网友D(2013-12-11):
一般这种方式用于油动飞机,级别指的是发动机的级别,发动机的级别直接反映出了发动机的排气量。换算是级别/6=排气量。例如15级的发动机就是排气量2.5CC的发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方式用于油动飞机,级别指的是发动机的级别,发动机的级别直接反映出了发动机的排气量。换算是级别 ...

学习了

网友E(2014-01-25):
引用 网友D:
一般这种方式用于油动飞机,级别指的是发动机的级别,发动机的级别直接反映出了发动机的排气量。换算是级别 ...

学习了!

网友F(2014-07-17):
进来 就要顶帖

网友G:
学习了。。。以前还真的不知道。新人

网友H(2014-08-16):
路过了,顺便学习到了,谢谢大虾的讲解。

网友I:
太长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