亜拓700E DFC 油門測試問題

楼主(2012-12-11):
我的是新買的700E DFC,今天試機,但油門推到大約30-40%,機機就可以從地面飄起。
而且,在空中停懸,油門也不到50%,這是正常的嗎?
這個油門,比我玩500E的要低得多。

我兩隻機機的設定基本一樣,但想不通為何油門差太遠了。

我700E用的是3GX
以下是700E油門和螺距線:
油門:0-50-100
螺距:-2度,+5度,+12度

我只飛了normal,沒暫沒試idle的。

各位大大,發表一下經驗比較好嗎?

网友A:
50油门+5度好象高了呀

网友:
想必油门行程没校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油门+5度好象高了呀

你意是油門太高,還是+5度螺距太高?
請教。

网友B:
油门摇杆在0%时对应螺距-3度,50%时对应螺距为+2度,100%时对应螺距为+12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摇杆在0%时对应螺距-3度,50%时对应螺距为+2度,100%时对应螺距为+12度即可。

啊?是嗎?哈哈,,,,,,我以往都錯了。
是不是大機和小機都一樣?還是按機體大小而變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是嗎?哈哈,,,,,,我以往都錯了。
是不是大機和小機都一樣?還是按機體大小而變化?

大机小机都差不多的。
您之前油门没过半,飞机就起飞悬停,其实油门转速是不够的,但悬停时集体螺距较大,转速太低,就容易造成飞机点头现象。
最合适的起飞油门应该在50%-60%之间,这时候大桨的螺距应为+3度左右。

网友:
楼上的油门螺距曲线是大油门悬停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机小机都差不多的。
您之前油门没过半,飞机就起飞悬停,其实油门转速是不够的,但悬停时集体螺距较大 ...

仔细看了一下,楼上说 油门50-60,+3 度,jj 就可以起飞了!呵呵,那我玩了几年还没遇到这油门螺距曲线能起飞的 !或许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一下,楼上说 油门50-60,+3 度,jj 就可以起飞了!呵呵,那我玩了几年还没遇到这油门螺距曲线能 ...

你错没错我不晓得,我悬停螺距曲线一直是45度一条斜线,和3D曲线没区别。集体螺距是-12度到+12度。起飞就是油门推到60%左右。可以肯定的是在60%油门的时候,螺距肯定不超过5度。

网友:
因为你悬停点的螺距大了   %50对应的 0度就行了。这样悬停点 在 %60多左右就能起飞。

网友:
拿电子螺距尺一量就知道 起飞点是多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