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志无疆,悟空M失控自旋炸机,大疆客服进

楼主(2012-12-11):
起飞时一切正常,升到70米高度刚准备悬在那拍一点东西,飞机自己原地转圈,遥控控制无任何反应,最后就摔在了起飞点,损失倒是不大,除了3根机臂别的都没坏,下来重新上电检查电机,全部是好的,桨也没断,单节电压3.9V,它自己抽风自旋是咋回事,我还敢不敢飞,希望大疆技术人员给解答一下,我也不要求你赔我损失,我就想放心用WKM,这个原因不找到再也不敢飞了

网友A:
有没有OSD?当时状态是怎样?

网友:
流汗,还准备想搞个玩玩的。。。。。。。。。

网友:
Mayday!Mayday!  we are going down... we are going dow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OSD?当时状态是怎样?

没有OSD,这个飞机到现在飞了有20-30个起落,之前两次在地面翻过,其他再没出过什么问题,这次也是一样正常起飞,悬停,然后就自旋,不是直接掉下来,而是自己转着圈掉高度最后摔地上,还落在起飞点,这个GPS把炸鸡位置都算得这么准吗

网友:
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原因,要不然以后都不敢飞咯

网友:
我觉得是某只桨突然停转。

网友:
就是,别搞得以后都不敢玩咯

网友B:
最后着地的那一声好刺激啊
这个是几轴的,听声音像是有电机停转了,之前我也亲身经历过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着地的那一声好刺激啊
这个是几轴的,听声音像是有电机停转了,之前我也亲身经历过这种状况

6轴,这是正常现象吗? 再上电后电机都转着呢

网友:
听视频里的声音,高度疑似有电机在空中停转。

网友:
我的NAZA也是,一开始在高空很稳的,突然间就掉下来了,再次装上电池电机依旧是好的,我就没LZ那么幸运了,我起落架,桨全都炸光

网友:
像是电机停转了……汗!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接近地面1米5的时候反扣了两次。心理阴影挥之不去。

网友:
dji的东西越来越不可靠了,我所有装dji飞控的飞机都停飞了,现在都是全手动飞着玩玩儿,还是手动可靠!

网友C:
    我在瞎琢磨,大家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我认为这个事故的发生,涉嫌飞行器的载荷平衡没有处理好。首先楼主没有告诉我们你的飞行器载荷重心是上边配重装载电池?还是下后方平衡设备转载电池。
   请认真分析、回忆你装上电池以后是如何准确处理载机重心平衡的。如果载机的平衡严重偏向一面,那么这边的电机和电调在飞行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大的平衡负载,因为飞控的IMU在不断给侧重方位的电调电机根据你设置的感度发出高压动力指令。这样一样,在高压负载情况下,这个方位的电调、电机耗能就会加大,进而引发电调电流不间断增压,增温。甚至在大电流下,机背那4个插电接触点因持续大电流通过,长期震动引起的轻微接点摩擦,也能在导电的过程中产生氧化物。也会偶尔产生瞬间断电情况发生。这就是说,本来负重这边的电调电机在不间断加大大电流平衡姿态的时候,收油门在调整方位,加大油门量的时候,等于IMU指令和收油门指令同时加大,这样会是什么结果呢?

    根据以上判断,在机身失去姿态模式控制范围的时候,IMU因失衡而导致飞控出现瞬间发出多方位平衡作用。进而旋转旋翼对称的这个电机减速或者停转,多轴对称旋翼的安装设计就是以平衡扭矩、空气流体反作用力而设计的。能水平旋转下降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看楼主拍摄环境的气温应在2°气温左右,在飞行器落地以后,因气温相对较低,很快电调恢复正常状态。
  本人没有飞过多轴的经验,但是我没有看到过有什么人在飞行前,有一套准确找到重心的方法。
还有就是IMU安装的位置,也就是X  Y   Z   这个调参数据,空机找到的重心,和有大载荷后的重心位置相差有多大。
  本人是个初学者,有多轴,但是没飞过,了解一点常识,个人之见,不妥之处望高手模友口下留情。

网友D:
检查电调和电机插头是否有松动,建议焊死。

网友:
听声音 感觉电机开始出问题了  还是查下你的电机吧 估计是把IMU给震傻了

网友:
悟空M,大疆真的要找找可靠性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有些模友的好心心领了,我的配重和震动无任何问题,这个不是第一次飞,我的云台是硬挂,哪里能看出震动大?相机没震晕,工业级IMU就震晕了吗?

楼主:
大疆公司没人了吗?我们买了你的产品就不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在瞎琢磨,大家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我认为这个事故的发生,涉嫌飞行器的载荷平衡没有处理好。首先 ...

你把悟空的载荷平衡能力想象的太柔弱吧对悟空的平衡能力你就不要怀疑的。你再看一下视频JJ没出意外时,飞的那是相当的稳,相机LZ说还是硬连接的。要是电机,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这个事故又是一个突然产生的?是不是DJI要好好考虑检查悟空的可靠性了!打开悟空内部的数据认真的检查。

网友:
貌似磁力计计算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悟空的载荷平衡能力想象的太柔弱吧对悟空的平衡能力你就不要怀疑的。你再看一下视频JJ没出意外时,飞 ...

一点也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电调和电机插头是否有松动,建议焊死。

我出过这个故障,电调插头给震出来了。

网友:
貌似 一个浆停转了

网友:
像是某个桨停转了。

网友:
大家都说某个轴停了

网友:
(

在開始的轉速上升時0:12的轉速聲音(正常)  到1:26時的轉速聲音比較高轉,可能是槳鬆了,道至失平衡

网友:
就是停转了,公布下你的机架配置吧,估计是四轴

网友:
是旋转后,紧接着朝着起点落下来的没错吧?不是旋、滚、翻没有规律吧?平衡的反应和感度是直接关系吧?虽然多轴在遥控上用的是“固定翼模式”,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因为不接受杆操作“自旋”落下的。旋转、掉高是直观的吧?我们用最直接能看到的现象分析实际。
   其实在大疆的功能支配下,停一个桨也不至于这样迅猛坠机。我们不能忽视很多细小的细节问题存在。争议和探讨是一件有益于大家的好事情,贬义得去理解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明显是右边的一个电机坏了,但没有完全停转,wkm还增大另外的电机的装速试图调整。有些电机不上天连续工作,在地面是判断不出好坏的,建议低空,大负载飞行五块电池以上,来检查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某个电机或电调出问题,导致自旋,再是当时的气温是多少,我看WKM 的工作温度最低是-5,温度太低,也可能发现异常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曾经也出现过 后来也没有查出原因
最后归结为单臂螺丝松动 电机不处于垂直向上
导致大机动自旋
视频上时间改不了 不会改是去年拍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云台?抖动这么大啊。

网友:
看着好晕啊..类似你这样的事故论坛里很多,再逛逛看吧

网友(2013-03-31):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接近地面1米5的时候反扣了两次。心理阴影挥之不去。

最怕反扣了,我的反扣过,GPS支架掉下来了,现在都不太敢飞了

网友:
好头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