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尾巴你是肿么啦。郁闷以多日。

楼主(2012-12-11):
最近450有复翼的这台机子不知道怎么的了,飞着飞着忽就没有尾巴了。用的DS520的舵机,gp780的陀螺。左舵顺但停不住,轻轻一推转一圈,右舵推到头不见动一点儿,尾巴是飞机高兴放哪里就放那里,和我没关系一样。怀疑舵机坏了换了一只9257,问题依旧。怀疑陀螺坏了换!可问题依然依旧。最后索性从尾管固定座往后全换新了,还是不行。现在整机除了ztw 45a电调和450mx电机,脚架大桨没换,头罩都换了。快郁闷死了。
模友说飞高切熄火炸一次,回去修好就好了。

额~

网友A:
飞高切熄火炸一次,回去修好就好了!
  妙招!!!

网友B:
舵机行程 。。。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行程 。。。中位。。。。

都没问题,是飞着飞着乎然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高切熄火炸一次,回去修好就好了!
  妙招!!!

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回家放到架子上了。等歇歇再弄,反正还有的飞。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回家放到架子上了。等歇歇再弄,反正还有的飞。哎~

  柳暗花明~ 只待时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柳暗花明~ 只待时日~

谢谢安慰。现在就跟把感度线拔掉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安慰。现在就跟把感度线拔掉一样的。

供你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414&extra=page%3D1

另外,看看尾旋翼组是否有问题? 比如固定尾推的螺丝是否松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你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414&extra=page%3D1

谢谢,我看看先。

网友D:
检查尾翼轴承

网友E:
你检查你的接受收了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回家放到架子上了。等歇歇再弄,反正还有的飞。哎~

都整X5了 还折腾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检查你的接受收了没?

用的是721的接收,我在感通道插了一个舵机。调感度舵机正常。应该接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整X5了 还折腾这个啊?

有x7也不行啊,这架有负翼从入模就一直伴随我成长。经常早上提一架飞机出门下午提一兜配件回家。 我从基本功4面旋停到现在半自旋,飓风。都是它带我走过来的。 人不能忘本,我不想让它就这么摆着,就算要摆着也是随时可以起飞的状态。

有段不平常的时间,都是它陪我一天天做过的。现在一切都好了,和他有感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尾翼轴承

从尾管座往后,全换新了。轴承也是新的,装前都是检查过的。

网友F:
拿锤子狂砸一顿,完了修修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拿锤子狂砸一顿,完了修修就好了

拿你的JJ作样板先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你的JJ作样板先砸。

哈哈,我JJ木有问题。等出了问题一定砸一次试试。

网友E:
我感觉是接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