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DJI Z15的结构问题.

楼主(2012-12-11):
大家看看这样的结构对吗.和你们的Z15是否一样的.我是Z-15 N版本
红线的之间的距离不等.DJI的图片是相等的.谢谢大家帮我看看.等回复.

这张是我拍的:

这张是DJI的图片

网友:
我的是等距的,你没有放水平吧?

楼主:
都是水平状态

楼主:
但是不管怎么放.怎么转,都应该水平呀.

楼主:
CFchelsea 你好
断电时用手扳,你的俯仰动作是不是不顺畅,水平和横滚很顺畅

网友:
飞行上海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上海的~呵呵~我在上海~你这个应该是出厂组装问题~应该所有框架都是水平或者垂直的
请联系你的经销商调换,不平行的肯定是不对的,去换一个把 ,如果是正规经销商都是可以调换的

网友:
断电状态,三个轴都是顺畅的,不顺肯定有问题,另外,我的是平行的。

网友A:
自己仔细调吧,只要最后保证衡平竖直,相机固定后随便放到任何角度都会停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仔细调吧,只要最后保证衡平竖直,相机固定后随便放到任何角度都会停住就好了。

你说的是断电状态吗

楼主:
我是上海的.

网友:
装配能差这么多,质检都没看出来
DJI的质检确实不给力,我的东西也发生过2次极其低级明显的问题,感觉根本就是没检

楼主:
明天打电话换.我收到有3天了.因为这几天在组装调试S800.根本没有看Z15.今天想装了.发现这个问题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仔细调吧,只要最后保证衡平竖直,相机固定后随便放到任何角度都会停住就好了。

你好.你说的任何角度都是能停住.是指通电还是断电状态.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任何角度都是能停住.是指通电还是断电状态.谢谢了

必须是在断电状态,而且我说的“任何位置”是相机在一个球形的轨迹中的任何位置。我的GH2果冻问题就是这样自己调整好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云台的结构是不正常的,请发回购买处的代理商替换吧。我会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工厂。多谢楼主反馈。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装配时没装平,不装平是肯定无法通过飞行测试的。
有可能使左右侧的螺丝的固定力不足,导致运输过程中受力错位。
麻烦楼主联系代理商替换吧。

楼主:
已经联系好了.同意替换了.谢谢

楼主:
谢谢第三只眼

网友:
学习了。原来可以防果冻!?

网友:
我的也是,以前还没注意,只在还怀疑,正想问问呢 ,谢谢提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水平状态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这个原因我找到了,是金属件的公差太大导致安装后产生的安装公差,大疆的金属件做的的确做的很差,电子设备倒是不错!很多金属件有心的朋友拿卡尺量一下外形、边距、厚度、深度你就会发现做工非常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