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管板焊的DX吗

楼主(2012-12-11):
最近在制作几台换热器,每台一千多根不锈钢管,想用人工焊,又怕保证不了质量,就在网上查,看到有种管板焊,把一根定位杆插到不锈钢管里定位,焊枪自动旋转,效率高,质量也很好,主体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悬挂式的,上面有个架子,焊枪用线挂着,另一种是三轴的,就是带座光轴,用手定位,其它的与悬挂相同,找了一字做工比较漂亮的,打电话过去问,价格竟然是45W,天啊,不过就是一个亚弧焊加上自动送丝旋转焊枪啊,另几家价格也都超过十万,想知道这个东西真的那么值钱吗,有那么高的技术含量吗,可以D一个吗

网友:
有没有问道株洲的,或者长沙的?我原来的公司专业做焊接设备的,这东西很简单的。

网友:
要不你告诉我一些参数,和要求,我这方面的电气设计做得挺多的,机械结构也看了不少。兴许能提供一些有用的帮助。

网友:
好像可以用涨管枪铆的

楼主:
管板材质Q345R 换热管材质304 换热管尺寸直径25*1.5 管距32 管桥宽度大于5mm 基本上就是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板材质Q345R 换热管材质304 换热管尺寸直径25*1.5 管距32 管桥宽度大于5mm 基本上就是这些。

时间急的话,就手工吧,

可以做成多用的,即不管换热管有多大,都可以焊。

你的材料有一边好像不是不锈钢啊。

只能用定位焊,以管子为中心,用伺服或步进电机,一定要减速使用。
焊机线和控制线外挂。设定好一个起点,一个终点(终点要过起点)。
在点焊固定,三点最好。
在后面就是慢慢的调整焊枪角度,送丝速度,电流,电压,收弧时间和收弧电压。
还有你选择的是融化级的还是非融化级的,跟上边说的都是有关系的。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教,管板焊机就是这个原理。但是要自制还是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