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z轴改造完成

楼主(2012-12-12):
终于把从叶工那里淘的交叉滚子滑台用上了,顺便把x轴换成了20带座导轨,2A6线步进电机也改成4线,现在能跑f4000,原来最多才f1500,本地加工条件有限,z轴的丝杆固定座先用27mm厚的pvc来做,原来的雕刻机xy轴用16光轴,z轴用12的光轴,雕pvc都有0.5mm的让刀,现在换了xz轴刚性好很多了,昨晚用pvc试雕了个30直径的圆,用卡尺只有1-2丝的误差

网友A:
哥们,你Z轴已改滑台,为何不把X轴改成线轨?有时想省米就是更浪费啊,带座的光轴同样是疼蛋的。你现在测一下,使劲推拉Z轴下端,Z轴与机座多大间隙,我想改善不大的。

网友:
貌似是带座的光轴  那玩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Z轴已改滑台,为何不把X轴改成线轨?有时想省米就是更浪费啊,带座的光轴同样是疼蛋的。你现在测一 ...

现在用20带座导轨相对于原来16的光轴好很多了,原来推拉z轴电机夹头处有2-3mm的位移,很明显,现在推拉电机夹头出肉眼看不出位移。我这铝型材的机架用带座导轨已经够用了,平时也就弄下pvc,木头和少量的铝,也没米上线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