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3G陀螺在T8FG怎么设置?

楼主(2012-12-12):
哪位能介绍下,最好有个详细流程,谢谢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3G是锁尾陀螺么?

网友A:
靠!你问别人就别忽悠人啊!!!
亚拓3G 是三轴无副翼系统!!!
正在用!!!

网友B:
只知道MB 在T8fg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你问别人就别忽悠人啊!!!
亚拓3G 是三轴无副翼系统!!!
正在用!!!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已解决,就是感度线接错通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知道MB 在T8fg设置……

搜索MB T8FG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