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水平下的集体螺距0度前后不同~讨论

楼主(2012-12-12):
    小弟的小JJ是无副翼的,在调机的时候,把舵机中立点调好后,摇杆拨到50%螺距的位置(螺距为-100至100),用十字盘水平校正器把十字盘调成水平(用的飞越的校正器,也不知准不准)

    问题来了,此时,两只大桨出现的情况都一样:桨在机头位置调为0度后,转到尾巴的位置都为0.8度,小弟这时该调哪个部分让0度螺距在机头和机尾时一样呢?跪谢~

网友:
只能调拉杆了

网友A:
后面那个浆的话,我感觉是左边的舵机事情,他太高一点的话,正好是螺距拉杆在那个位置上,缩短一点十字盘左边舵机的拉杆看看,感觉半圈有点多,要是正反绞牙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那个浆的话,我感觉是左边的舵机事情,他太高一点的话,正好是螺距拉杆在那个位置上,缩短一点十字盘左 ...

小弟刚好是正反牙拉杆,这是十字盘不平的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刚好是正反牙拉杆,这是十字盘不平的原因造成的吗?

十字盘的倾斜正好让螺距拉杆变化,十字盘水平器稍微会有误差,你调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的倾斜正好让螺距拉杆变化,十字盘水平器稍微会有误差,你调一下试试看

感谢指教!

网友:
每次调机 把大桨分别拉倒前后左右全调成0度(0.3范围内即可) 调完一个再调另一只桨的拉杆 把两只桨螺距调到一样就完成了十字盘调平和双桨的调试了

网友:
调拉杆.有时候拉杆一样长时俩翅膀不会一个螺距,俩螺距一样,没双浆得时候俩拉杆可能不会一样长.不过都是小问题,调好就是了

网友:
机头0度鸡尾位置0.8 一般是十字盘左右高度有偏差

网友:
只能那一根桨做参考 这根桨前后不一样   十字盘不平 十字盘平了  再看另根桨

网友:
这个 忘了在哪个帖子里面看到了

网友B:
飞机不是精密仪器,机械上有误差。再说你的调机台也不是绝对水平,所以你转180度肯定数值会变化。完全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不是精密仪器,机械上有误差。再说你的调机台也不是绝对水平,所以你转180度肯定数值会变化。完全正常。 ...

不赞同,如果那0.8是误差,为何两只桨的误差都是0.8?我觉得应该可以通过调节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赞同,如果那0.8是误差,为何两只桨的误差都是0.8?我觉得应该可以通过调节弄好。

那你调吧,正确的方法应该是,一个桨调好,转一百八十度,在同样的位置量另一个桨是不是也基本相等。

太追求完美没啥用,你要飞起来看,有没有震动,有没有双桨,不要只看数据。本身飞越那个尺子精度就不咋地。

网友:
我的飞机都能调到大桨在前后左右四个位置都为0度 用正反牙拉杆 两只桨0误差。 熟悉了方法以后调起来挺快的。 本人是有点完美主义者 一般的话两只桨螺距落差在0。8以内问题都不大

网友:
补充一下 以上的调试是在550和x7上进行的 450除外 小鸡子的舵机 连杆 十字盘等先天的原因 调完了还是会走位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