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控 凤凰狗 不用控电如何改?求教

楼主(2012-12-12):
如题!!!求教高手!!!6ex不想用控电,如何插狗就能用!!!!求教高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231以前求教贴!下面有图!!谢谢各位大侠!!!!!!!!!救命呀!!!!

网友A:
还在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纠结啊

不知咋改!!!晕!!

网友B:
无门无派模拟器可以配供电套件直接给发射机供电!不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门无派模拟器可以配供电套件直接给发射机供电!不用电池!

朋友知道咋改吗???

网友C:
老A!虽然我不懂,但是帮你顶顶,就像你帮我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知道咋改吗???

无门无派模拟器本来就带5V输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A!虽然我不懂,但是帮你顶顶,就像你帮我一样!

谢谢!!!以改完!随后上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门无派模拟器本来就带5V输出接口!

没见过你这狗!!!去模拟区!网友!“我是坦克“讲的很好!我的也是他帮忙改的!!最近忙完我上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见过你这狗!!!去模拟区!网友!“我是坦克“讲的很好!我的也是他帮忙改的!!最近忙完我上贴

你这狗如果跟他那狗那样改,很容易烧的,音频线和电源线一起很容易在插拔的时候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狗如果跟他那狗那样改,很容易烧的,音频线和电源线一起很容易在插拔的时候短路!

先插线后插狗!这个注意一下就好了!!!完了几天没事!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