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 有玩 F5D的没有

楼主(2012-12-12):
一直想玩F5D 可是在论坛里搜索关于F5D的资料就那么点    请问有没有玩的   还有淘宝上找了很久也就那莫两款竞速   有没有别的啊

网友:
F5D是什么啊   就解

网友:
F5D 就是电动竞速机。

5.5.6. CLASS F5D - ELECTRIC POWERED PYLON RACING MODEL AIRCRAFT

5.5.6.2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a) Model Aircraft
Minimum weight ready to fly: 1,000 g 最低全重
Maximum surface loading 65 g/dm2 最大翼面载荷
b) Battery 电池
Battery Type: Lithium-Polymer
Minimum weight of battery pack: 200 g 最小重量
Maximum weight of battery pack: 400 g 最大重量
The weight of battery includes soldering, insulation, cables and connectors.
Number of cells in serial connection: up to 5 (S) 最大电压
Cells in parallel are not permitted. 不允许串联
后面还有很多规则

楼主:
喜欢速度

网友:
没玩F5D,我玩没有规则限制的高速机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

网友:
“F5D 就是电动竞速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