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9使用保姆思路!

楼主(2012-12-12):
本人新购入一台A9但一次只能充3块电也就是9S,电池太多买个保姆方便自己。A9用的是单节充电,也就是A6有的保姆功能A9也一定有。看一下市面上的保姆新的多了个IN2可能是级联功能吧?买了个保姆试下自己的思路成功了!保姆其实是个带自动换口功能的HUB吧?

楼主:
其实A9可充9S现在只充6S,还有三S是没用。UN-RC大可以开发一个能充9S电也就是一次三块11.1V的保姆。这样A9的功能才不会费了!

网友A:
不太懂,A9机身上面有没有三个3S平衡口?还是说跟A6一样只是3个2S、2个3S、1个6S的平衡口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A9机身上面有没有三个3S平衡口?还是说跟A6一样只是3个2S、2个3S、1个6S的平衡口配置

你好有充电板的!但一次能充三块3S电充完了要换其他电,就为了方便全部电接在保姆上不用时时换。机能充9S也就是三个3S!!保姆上每 一组有3个2S,2个3S,一个6S。一共有8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有充电板的!但一次能充三块3S电充完了要换其他电,就为了方便全部电接在保姆上不用时时换。机能充9S ...

那就是说,现时的保姆还是只配合A6,,一次一组,每组2块3S

网友:
搞那么复杂,直接并联充电不就行了嘛,还搞什么保姆。记住一句话,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
这充电器能将电池充到4.2v吗?玩这么久模型电池从来没冲过4.2v,最近想搞个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