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雕刻机干扰问题.知道原因的无法解决.请求帮助

楼主(2012-12-12):
     雕刻机之前用得还挺好的,刚DIY完成这台雕刻机后也遇到了干扰问题.后来只要变频器放远一些.干扰就消除了.一直用到上周五,因为想整理一下小房间.买了新桌子,雕刻机搬到桌子上去了.试运行的时候发现有干扰,后来接地线.还是有干扰.然后加了滤波器.又接了地线,问题还是一样.变频器到任何地方干扰仍然存在..后来我把主轴和变频器完全脱离雕刻机试运行.干扰消失了.然后我右手握着主轴.左手去碰雕刻机.马上干扰又有了.而且我碰雕刻机的手能够感觉到有轻微的电流.几个手指有麻麻的感觉.不过还是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干扰问题.请教各位我如何消除这些电流.我都已经接了地线了呀.

网友:
是雕刻机的机架漏电?看哪里导电部位触到机架。
在泥地上挖个小坑,倒入盐水,放入铜质地线试试。

网友:
用了屏蔽线没?

变频器线路上,全程屏蔽线。。。。。还有干扰的话,,把变频器装进铁皮箱里隔离。。

网友:
测一下接地电阻吧,应该等于或小于4欧

网友:
有麻电感说明接地不良,良好的接地不应该麻的。

网友:
变频器的地线端和机架,驱动板的地线要连在一起.没有其它原因,是你线没接好.

网友:
地线!!  检查吧

网友:
接地了,还麻手,等于没接

网友:
在这边的地线也可以不用接入大地,接入大地主要目地是消除静电和防止机架漏电发生危险,跟干扰没有关系.

网友:
接地没起到作用,估计是接地不良
记得要把这几个地接到一起,电脑最好也要接地

网友:
*同上,电脑 机架 变频器连成一点统一接地,,
*滤波器效果不好或者国产垃圾变频器外泄太厉害换掉

网友A:
凡是有干扰的,驱动器电源一定不咋地,电脑电源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凡是有干扰的,驱动器电源一定不咋地,电脑电源也是

说的太对了

呵呵

换个笔记本控制,用电池供电,干扰立马解决, 笔记本插上电源,立马不行。 当然不开变频器,用电源和电池都没有问题。

楼主:
   昨天我把主轴和变频器全部取下来,把主轴也取了下来..我只是在用电表去量变频器电机输出的电压(U.V.W就是接电机的三条线)我去量电压的时候.都会干扰..是不是我的变频器有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住在高层,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去接地线.等会得打个电话问问管理处了.听说总线开关有个接地线的位置.就是不知道那个装修师傅有没有给我们接地线.

楼主:
现在基本确定不是变频器有问题。就是主轴有问题。找电工师傅看过自家的接地口。是完全通的。按理来说不可能会出现漏电的情况。漏电测量了一下。在12V以内。已经接地的情况下。

网友:
把开关电源换了要250W以上,变频器要加滤波器

网友:
如果单纯只是干扰手摸机架不可能有麻麻的感觉。以前我的电脑机箱电摸上去麻麻的地线没问题,原来是电源问题应该有漏电!你可以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