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可以控制Y4吗

楼主(2012-12-12):
NAZA可以控制X4,Y6.....
突发奇想,NAZA可以控制Y4吗?

X4可以变形成类X4,飞行没问题,接着变,尾部的两个桨重叠,变Y4,有可能吗?

网友:
好像可以

网友:
你开软件看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
NAZA调参软件里面,没有Y4选项,应该是不能支持的

另外,WKM调参软件内也没有Y4。

网友:
失落的砖头2。。。。。。话说NAZA支持的类型有点少哦,Y3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