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devo10的问题,大家把接收放在450pro哪里

楼主(2012-12-12):
昨天收到这个控,回家用新控设置电调、舵机、陀螺,中文用起来真的是很方便啊,哈哈
最后,问题来了,这个接收放在什么地方呢?宽度超出机身一点,平着放进机身里是不太可能了(除非把接收外壳拆掉)。
论坛里用这个控飞450的朋友们都晒晒安装位置,给我这个新手帮助一下哈!

还有就是接收机的两个天线那么长是用扎带固定呢,还是直接剪短。。。

网友:
我是拿双面胶黏在齿盘下面的侧板上,然后拿扎带捆下

网友:
我的在十字盘导轨那个地方

网友A:
太NB了,直接剪短。。。
如果能短,你覺得廠家會給你弄那麽長? 天綫不要錢啊?

网友:
正好放肚子里啊,侧板有弹性的,走线也正好,全内藏

网友:
我的701接收机是固定在侧板上,还想换个1002放肚子里面....看来也有点问题,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把1002在机体侧板内侧固定呢?

网友:
我的 也是 D10   亚拓450PRO    接收机 固定在  尾舵机 下面 呵呵 很方便   也想固定在侧面 可是1002接收 插头 在上面的 不是在边上的  固定在侧面太难看了

网友:
我是把rx1002的外壳拆了,用双面胶粘在底板上。
也可以把接收侧方在机身里面,线折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NB了,直接剪短。。。
如果能短,你覺得廠家會給你弄那麽長? 天綫不要錢啊?

哈哈,问的很不专业了啊

楼主:
看来大部分都是放在侧面了啊!

楼主:
最好大家晒几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把1002在机体侧板内侧固定呢?

固定在内侧只能是在大齿盘下面

网友:
我的RX802是拆掉外壳,用泡沫纸包两层,再用胶带粘好,用魔术粘固定在机身内底板上(就是尾舵机前方那个位置)。两根长天线,一根扯直,套上一根棒棒糖上的长塑料管与尾撑固定,另一根自己卷几圈,末段6~7公分长度部分套上一根棒棒糖上的短塑料管用扎带固定在机身侧板上。我不敢说这样是不是合理,但至少两根天线的末段可以保持一定距离且相互垂直

网友:
拆壳,装入机机肚子里。

楼主:
刚才折腾了半天,接收粘侧面了

调整大小 照片

网友C:
肚子里!我的PRO:3G+D10都在肚子里!!!!而且3G可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肚子里!我的PRO:3G+D10都在肚子里!!!!而且3G可调哦!!!

很整齐啊,侧板是不是改过

网友:
照着图上的改就行了!
注意侧板裁剪时的尺寸,我就是用侧板刚好卡主接收机的外壳,使它不会动,很牢靠!!!
3G主机与底板垫点儿海绵垫,空间还是蛮大的!!!
修机时我的小姨子于3G都是拆掉尾舵机就OK了!别的都不动!!!!
小姨子是装在十字盘导轨板上!
两台鸡鸡!
换着**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