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个豹G(基本脱离玩具范围)

楼主(2012-12-12):
新手改的第一个恒龙车上图,坛子里的高手别拍砖 用天6A改比例控,内部东东全换了.....(忘记拍照片....空了打开再拍)把天线位置错误纠正了 增加倒车灯5通道控制,原来的天线位改成了充电口...(比较隐蔽)哈哈.. 车长就位,加油完毕准备野跑.... 野跑归来,效果不错,10AH电效果不错,直到把发射电跑叫才回家,缺点原厂的弹簧减震力度太小(难道原厂的3879都这样趴着跑吗?)一定要改 第2次改装后....增加附加履带+旧化..自己绕制作弹簧淬火处理,终于顶起来了....以后接着改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考虑改扭杆

网友:
豹G我也很喜欢,考虑收一个。

网友:
建议吧扭杆改掉,加装轴承,调笑好传动系统,拿出去越野拍摄。

楼主:
下一步想改FPV,把炮盾右边的发射灯换成6mm摄象头,呵呵..坐家里把坦克放出去看显示器操作,这样的感觉应该不错策划中ING......

网友:
看起来很舒服啊 ,扭杆必须的,只是扭杆改好一定要注意强化,不然不耐搞

网友:
不错,喜欢豹式

楼主:
其实恒龙3879原厂已经留好了驱动轮加装轴承的位置的,不知道各位车长发现没,反正我是这样干的,而且更换和拆卸还很方便

是 这样的!驱动轮盖子里加轴承,内8mm的深沟轴承背面一个内10mm的垫圈顶住上AB胶

改了悬挂后的效果,其实中坦就应该这样紧的履带,反正我在草齐前大灯位置的草地上跑过3次了,没掉过链子,沙地更没问题,效果很好

负重轮限制了起伏程度,感觉这样就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A:
不错,很漂亮,可以考虑加个侧裙。

网友B:
我也买了豹G,还堆积着。想跟楼主探讨下,首下装甲板的角度你改不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豹G,还堆积着。想跟楼主探讨下,首下装甲板的角度你改不改呢?

塑料底盘的改了没多大意义,可以像上帝兄那样自己造个金属底盘,可以参考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漂亮,可以考虑加个侧裙。

正在考虑裙板的事,不过我没喷枪啊,上色有点麻烦我这方面不是很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