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进了几架飞机,想换个金属涵道的,麻烦给推荐下哪个牌子的好些?

楼主(2012-12-12):
很久没玩了。买了好几架飞机放家里一次没飞, 最近买了天9. 又购进了好多涵道飞机。 都是64涵道的。
我手法不是很好,飞黑旋风叶子经常碎, 索性就换个金属的,各位高手谁给我 推荐推荐  谢谢了

网友:
涵道机切记降落着地的那一瞬间电机要处于低速或关油状态。如果轰着油门触地,叶片会因为旋转和冲击力的叠加而碎裂。金属涵道叶子结实些,但常有电机轴轰油触地弯曲的。金属涵道飞机要重些,飞行速度也要快些,飞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涵道机切忌降落着地的那一瞬间电机处于低速或关油状态。轰着油门触地,叶片会碎裂。金属涵道叶子结实些,但 ...

为什么低速和关油触地叶片沪碎

网友:
应是说反了。
降落触地那下的冲击(尤其是暴力降落),是导致涵道损坏的一个原因。

网友:
另外,在砂石路面滑跑起飞,容易吸入砂石,打伤扇叶,高转速时很易爆桨的。

网友:
金属函道更惨

网友:
我也想卖个 金属涵道 但是不知道什么牌子好 有高手麻烦说下

网友:
金属涵道没什么太多优势,好的太贵,普通的又不如人意,如果追求声音喷气效果的话,可以考虑进口的多叶涵道,塑料材质的进口风扇效率高且声音好听,价格一般和国产的金属涵道差不多,如果是单因为损坏风扇叶要换金属的话还不如不换。金属涵道一般叶片为塑料,你损坏叶片可能是涵道壁瞬间变形所致,要不就是吸入杂物打伤的。还有金属涵道一般多为内转电机需要大容量电池和大放电C数的。而且一般最好用有名气的电池为好。话说加来想要效果就一定得花钱,要是舍不得就只能对付用。
其实现在的金属涵道只是名罢了,因为叶片与涵道之间的间隔太大,国产塑料涵道效率低是因为材质和成本的原因,换成金属后又不考虑叶片和涵道壁的间隙,只是外表好看罢了,看看德国的碳纤涵道效率高声音模仿的是最像的,但其价格也是天价。

楼主:
没有合适的吗? 黑旋风个那个叶子也太贵了。 一个就20多,

网友:
学习了 涵道机就是不一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