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铝材如果打磨,一般砂轮都粘铝啊。

楼主(2012-12-12):
型材是切割机切出来的,截面不是很平,客户不接受啊。。。要返工。。。
我不是要抛光,只是粗抛一下刀纹什么的,角磨机不能磨两下就粘的不像样了。。。
锉刀什么的太慢了,而且都不平。。。加水不太可能,量有点多。。。
或者用电木铣夹铣刀光一刀?这个貌似工程有点大。。。
考虑用砂带机,不知道行不行
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试试喷砂,砂带机也会粘。

网友:
我们车架都是铝合金焊接的然后角膜机打磨的

网友:
明天我看看什么角膜片

网友:
钨钢旋转锉

网友:
去刀痕还是喷砂方便一点,用细的沙喷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震动打磨机沾水试试

网友:
旋转锉如何?

网友A:
淘宝上买一个调速器,把角磨机降低速度,估计就不会粘了

网友:
钨钢旋转锉。那个绝对不粘刀

网友:
切割痕 喷砂不行,砂带吧

网友B:
用角磨机的切片好点,但要注意安全,不能用力太大因为切片很薄
别用磨片,磨片效率太低,别说铝合金就是磨铁一片磨片都坚持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一个调速器,把角磨机降低速度,估计就不会粘了

角磨机也能调速,神马原理。。。长见识了

楼主:
旋转锉的确是个好办法,可以考虑搞个E240夹旋转锉来干活,不过好像和铣刀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角磨机的切片好点,但要注意安全,不能用力太大因为切片很薄
别用磨片,磨片效率太低,别说铝合金就是磨 ...

前两天用过一次,切铝,差点没出事啊,掉了三个齿。。。一旦吃多了,就容易撑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角磨机也能调速,神马原理。。。长见识了

就是可控硅调速器,4000W的才16.5元,我现在用角磨机、切割锯等都用这个,尤其是用角磨机的切割片切割时,万一买的切割片质量不好不降速是非常危险的,降速以后就安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可控硅调速器,4000W的才16.5元,我现在用角磨机、切割锯等都用这个,尤其是用角磨机的切割片切割时, ...

我的也是用这种调速器,效果很不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可控硅调速器,4000W的才16.5元,我现在用角磨机、切割锯等都用这个,尤其是用角磨机的切割片切割时, ...

多谢,请问这个是直接接在220V的角磨机线路中的吗?

网友:
角磨机调速用电动工具的调速开关就行,不用这么麻烦,旋转锉磨铝不求行,铝塞满了没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用. 像角磨机样的 抛光机装上圆砂纸片磨. 砂纸片有不同粗细型号.

网友D:
不求精度...只單純去刀痕...
噴砂最快,省時又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