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像管纯平电视到底有多平?能当平板用吗?

楼主(2012-12-12):
如果那显像管表面平面度足够,比如说超过浮法玻璃,那是否可以当平板或模板甚至台面来用呢?设法在距平面几厘米的玻壳上裁切开,得到象没盖的盒子一样的前半截,面朝下放好,里面放上钢筋,再灌混凝土,干后再翻过来,不就得到一块够用的平板了吗?现在纯平电视基本退出市场,找一台不会亮的大纯平是有可能的,显示器就更多吧?

网友:
楼主比较有想法,可也研究下。
不过估计够呛。

楼主:
谁感兴趣给自己家的电视打个表啊?我家没这电视啊。

网友:
早说呀,我有三台701B送人了,换了三台EIZO-P1701。

网友:
地球圆的,到底有多圆?纯平是一种近似

网友:
纯平电视屏幕不是纯平的,有很小的弧度,

网友:
还不如一块厚玻璃

楼主:
谁能给验证一下吗?我知道屏的内表面是弧的,但外表面应该是平的,否则制造,检测时岂不内外都要满足复杂的光学要求,不麻烦吗?所以谁能给测一下最好,如果厚玻璃可以,那就变成鱼缸了,呵呵开玩笑,我觉得显像管因为构造的原因似乎不容易摔烂是吗?

网友:
这东西搞烂像个**,据说碎片可飞出50多米,真不如厚玻璃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给验证一下吗?我知道屏的内表面是弧的,但外表面应该是平的,否则制造,检测时岂不内外都要满足复杂的 ...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粗略看其是否平,看屏幕玻璃反光的图象,左右上下慢慢摆动头部反光的图象是否有变形,没有变形的基本上是平整。

网友:
楼主你找块厚玻璃吧,浮法工艺生产的,很平,用太阳光反射到天花板上看就知道平不平了。
电视机屏幕你不要考虑了,显像管抽了真空,屏幕收到的压力好几吨都不止,屏幕变形是肯定的。关键是屏幕是磨出的平面,只是光滑,但不一定平整。

网友:
估计比不上扫描仪或复印机的那块玻璃

网友:
这样的平板能干啥?

网友:
真空器件玩弄要小心,身边平的东西很多。

网友:
有玻璃不用偏要搞个显像管,就因为人家名字中有“纯平”两字

可爱……

网友:
“纯平”
很可爱、、、、

楼主:
好吧,既然都反对,就收手不想了,没有坏电视拆,想也没意思,找了两个网址,有点联系,解个闷吧,不过要注个册,希望大家喜欢。
http://www.pkfish.com/thread-6212-1-1.html
http://www.pkfish.com/thread-1841-1-1.html

网友:
没事做了,去买块大理石板不久OK了

网友A:
不如普通的厚浮法玻璃呢,用两片浮法玻璃落在一起,从不同角度看,可以看到彩色的条纹,如果条纹基本上是平行的,没有形成圈,那么这两块玻璃接触的面就足够平了
平到只有几百个纳米的起伏,如果形成了圈,那就不平,有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