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图传1.2还是2.4,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2-12-12):
      新手小鸟痴迷FPV 目前的设备是用T8FG+433+5.8G图传。想飞的更远下步打算更换图传,目前在图传的选择上非常纠结。1.2G有前辈说会干扰GPS有说加滤波器可以免除此类问题。2.4G图像据说好于1.2G但是没有对比不知道好多少,两款频率的图传在传输距离又会有多少差距。纠结啊纠结啊,大神们,快点给个方案吧,不胜感激!!

网友:
5.8500毫瓦,听我的没错的

网友A:
2.4 1.2  5.8  在相同功率 环境 下  1.2G 传输远 但是画面清晰度差  5.8G 传输距离近 但是清晰度高 号称1080P传输(哈哈)2.4G 处于中间位置  距离 和画面清晰度适中

网友A:
一般来说 空旷的地方 建议使用5.8G  城市 建议使用 1.2G   2.4G 要在及空旷又没人的地方用

网友:
楼上回答得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 1.2  5.8  在相同功率 环境 下  1.2G 传输远 但是画面清晰度差  5.8G 传输距离近 但是清晰度高 号称108 ...

正解

网友:
帅哥。图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 1.2  5.8  在相同功率 环境 下  1.2G 传输远 但是画面清晰度差  5.8G 传输距离近 但是清晰度高 号称108 ...

谢谢这位前辈的解答,1.2G会不会有干扰到GPS 使用滤波器是否可以避免?

楼主:
别人的2.4G控也会干扰到2.4图传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空旷的地方 建议使用5.8G  城市 建议使用 1.2G   2.4G 要在及空旷又没人的地方用

学习了

网友:
没有新的回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前辈的解答,1.2G会不会有干扰到GPS 使用滤波器是否可以避免?

1.2G干扰 是偶然现象 使用滤波也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G干扰 是偶然现象 使用滤波也无法解决。

谢谢热心解答

网友:
哎,2.4控的我到底用什么好呢?想用433控增程,但怕被我的50w车台,3-5w手台击落。

网友:
这情况还是1.2G   2.4G什么网桥啦无限路由啦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