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给我高手飞机是怎么分多少级的

楼主(2012-12-12):
飞机多少级怎么分

网友A:
有很多 分法 晕 帮顶

网友B:
练习机翼展1.2米是25级,1.4米是40级,1.5米是50级,1.55米是60级,1.9米是90级。特技机按翼展小一号算,如1.05米是25级。飞机的发动机都标有等级的,但可以40级的飞机装50级的发动机。所以要按飞机标准配置算。 只知道这么多了~详细意思要高手解答;汽油机比较大,不好计算,就直接按排量算了,比如30CC,大约是90-120级,170CC是多少级?

网友C:
我有个1•8的居然说是40级

网友D:
大部分按翼展算吧···汽油机就不一定了

楼主:
恩恩谢谢大家貌似懂点

网友E:
按排量来分 甲醇机 比如60级 60/6=10cc 120/6=20cc 反正除以六 就是排气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