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失控非丢 求安慰

楼主(2012-12-12):
今天FPV首次飞    配置  小黄蜂套机1.2g图传  天7遥控2.4g  索尼700线摄像头                 不知道怎么搞的 飞出去高度大概50米突然不受控制    按道理来说不受控制飞机旋翼就会停转当场下落  但是我的继续平稳往后飞 没有任何失控迹象  飞的看不见的时候开车去找的路上屏幕还有显示   从飞丢到没有画面大概有10分钟左右   可以断定飞出去的有很远   但是最后画面显示摄像头倒过来炸鸡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到处都是山  看来第一次fpv以失败告终  现在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从我这个例子来看 怀疑是1.2g图传干扰了遥控     为什么大家很多都用1.2的却没有失控呢    求大家分析原因    同事也求个安慰        损失   1  小黄蜂套机2200   2原厂云台 300    3   天7接收机    4. 图传发射   5  索尼700线摄像头

网友:
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网友A:
天7配1.2G的极限距离在700米左右

网友:
1.2的要滤波器吧……

网友:
好用不好, 用天地飛...自找麻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7配1.2G的极限距离在700米左右

确定?700米?天7的也就100mw……

网友:
楼上说的 对

网友B:
天地飞玩fpv不好?还是因为1.2的图传?

网友:
天7要配功放飞

网友A:
FPV72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72是王道

433呢

网友:
433是数传

网友:
安慰楼主,求高人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72是王道

这个是我的目标……100W,目前遥控器改造成1W……

网友:
楼上想把精子都烤熟么?

网友:
见过朋友用WIFI摄像头配2.4控试过,10~20米左右时有失控,而且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完全失控,但四轴并没有掉下来,而是保持高度悬停,万幸的是每次失控往前跑几步就能控制了,而四轴失控后也没乱飞,基本在原地悬停
补充:以往没装图传时失控都是电机停转往下掉的

网友:
任何功能需要在地面上测试过,才要使用。。。航模玩的就是万无一失的精神,追求无损失 的飞行,才是飞行的乐趣

楼主:
18楼说的和我的情况一样 怎么才能避免啊 什么
因引起的啊

网友C:
1.2g图传干扰了遥控 我都尝试过 不过没丢,机子在地方自己转起来了 我马上按停 断电

网友D:
1.2G要加滤波吧?

网友E:
1.2G图传千万要和接收拉开距离。我以前天7用1.2G的800MW飞过1.5KM无失控。至少保持15CM以上距离

网友F:
1.2G干扰了2.4G,这是常识

网友F:
用5.8G图传没事

网友G:
四轴才多大,图传和接收机拉不开距离。所以四轴还是选5.8G图传,1.2G还是固定翼用用吧。

网友H:
表示同情之时也有点压力呃。。。

网友I:
再问问大家加上滤波有用吗

网友J:
有没有设失控保护哦?我觉得可能是图传干扰导致接收失控,但是接收按默认的失控保护规则维持之前的操作状态往一侧飞行,最后飞丢。如果把失控保护规则设定为飞行模式是“定点”,油门规则为比悬停油门略小,那飞机就会在失控后慢慢下降,可以避免飞丢。

网友I:
沉的真快

网友K:
看来以后多去山里面走走,估计能见到炸鸡

网友I:
唉 不过这一架马上就装好了 我果断换了5.8g图传 现在经过本人证实 1.2g图传会干扰2.4g遥控 希望大家三思

网友L:
先慰问下 后悄悄问一句你天七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