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过热,焊锡都融化了,求教何解

楼主(2012-12-12):
就飞悬停,电机线跟电调之间的插头里的焊锡也会融化,是电机线的插头融化了,电调线的插头一点事情都没。
一开始以为12T斜齿太过暴力,后来换了10T 的斜齿,悬停时间变长了,但是焊锡还是要融化,
也没有虚焊,焊的都很好的,电机也不是很热,电调热度还好。而且电调线的插头一点事都没。
电机线好像呃只有一根要融化,另外2根都还好。但是三根电机线都很热。
另,没有挨着电池板,电池板有点热,但是不至于把焊锡都化了。
是电机线从里面化出来的,热缩管都化了。
有木有热心人士给个解答

化得很吓人

网友A:
沙发,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是不是虚焊了

回沙发,木有虚焊,焊工技术还是有点的。焊了2次  2次都化掉了。。

网友:
悬停电流也没多少啊、、、怎么会化了呢?

网友B:
换香蕉头,重新焊,感觉像你的香蕉头公头有问题,,,,,,

网友:
香蕉头氧化严重,接触不良,换3.5mm的香蕉头试试看

网友:
呵呵  这么热?我的天!!!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电阻大了发热的吧

网友:
新手飘过,纯粹帮顶!

网友C:
6楼的说得对 虚焊  香蕉头氧化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香蕉头,重新焊,感觉像你的香蕉头公头有问题,,,,,,

好的 我明天把电机的三个香蕉头全部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6楼的说得对 虚焊  香蕉头氧化接触不好

嗯。明天换个香蕉头试试。

网友:
换头,用无铅焊锡!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我明天换香蕉头试试。估计确实是接触不良 香蕉头氧化了的缘故

网友:
接触不良也可能

网友:
新手,估计是电调有点小吧。电机发热快。

网友:
这么热? 。您厉害。

网友:
焊的有问题,好的不会花滴

网友D:
要融化焊锡起码也要200度吧,是不是电阻过大啊?或者电机也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融化焊锡起码也要200度吧,是不是电阻过大啊?或者电机也发热严重?

我摸过   电机发热不严重,电调也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