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游艇涂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2-12-12):
第一个问题图中的玻璃丝布是那种类型的

第二个问题..木皮是 白色?的   涂树脂的部分怎么变红木色的了 。(难道在树脂里掺色精?)

达到倒数第二张图片里的效果要几个步骤?

最后看看我的G5游艇.......

网友:
LZ游艇做的很不错啊,外形很棒。

网友:
这哪是楼主的作品啊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图中的玻璃丝布是那种类型的
答:請LZ在淘寶搜索“玻璃纤维布”
第二个问题..木皮是 白色?的   涂树脂的部分怎么变红木色的了 。(难道在树脂里掺色精?)
答:具體要看木皮的材質,比如:櫻桃紅、沙比利。。。油漆沁入透出原色
达到倒数第二张图片里的效果要几个步骤?
答:噴漆,打磨再噴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图中的玻璃丝布是那种类型的
答:請LZ在淘寶搜索“玻璃纤维布”
第二个问题..木皮是 白色?的  ...

上漆之前,环氧树脂会出现不平的情况,用原子灰修整一下

网友C:
LZ船壳做得不错。很棒。。。

网友D:
金属配件怎么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船壳做得不错。很棒。。。

我怕到时候会有痕迹,任何玻璃布都会像图片里的那么透明吗?树脂用神马型号的啊?  蒙完玻璃布再刷神马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漆之前,环氧树脂会出现不平的情况,用原子灰修整一下

应该上神马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配件怎么制作。。。

指舵系还是轴系? 轴系定做的 舵系也是定做的

网友C:
透明不好吗?还原木头原本颜色,这样才显得复古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透明不好吗?还原木头原本颜色,这样才显得复古嘛。

是怕它不透明 ,任何的都透明吗?

网友C:
不是。我平常用的是透明的,但是适合大面积刷图。E51这个型号是透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平常用的是透明的,但是适合大面积刷图。E51这个型号是透明的。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2013-12-21):
可以麻烦给张图纸么  新手向学做   谢谢   neil7808@sina.com

网友:
很好的手工

网友(2014-08-24):
图纸求一份 339407130@qq.com  万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