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210求救。。

楼主(2012-12-12):
哪位高手说下华飞210怎么车丝扣。。。。那些齿轮怎么用!那个表格是怎么对应的!

求高手说下!,,,在线等

网友:
齿轮上有写齿数,按图和表安装齿轮即可,仔细看,不难

网友:
竖着3个是一组,对应有螺距 。
袋里有齿轮,齿轮上面有写的号码,跟图上对应就可以了。

上次拔齿轮那个累啊。

楼主:
哦弱的问一下!拆齿轮要拔主轴箱的大螺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弱的问一下!拆齿轮要拔主轴箱的大螺丝吗

不用动主轴螺丝的,拆齿轮上的一个定位介子即可(图上红色的位置),非常方便的

网友:
其实挺简单的,只要上网查一下挂轮,在琢磨一下就知道了,我就是根据那个表上网查了一下琢磨出来的

楼主:
发现了!终于会车丝了!谢谢大家。。。。。。。。拔出齿轮很累

网友:
准备一个8毫米的黄铜螺栓,,手拿组合齿轮,,黄铜螺栓顶住齿轮内套,,,,,轻轻一敲,,,,组合齿轮就被顶开了

网友:
中间那个好弄出来,用扳手也能敲出来,最下面那个齿轮一开始弄出来比较费劲,然后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