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自旋的问题大家有遇到吗

楼主(2012-12-12):
今天换了650的机架,试一感觉比异形的机架稳很多,在客厅可以脱控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旋停的时候,向右自旋时候比较吃力,电机声音明显有变化,摇杆一停,机子也停,,向左自旋就很轻松,摇杆一停,机子不会马上停,还会飘一点,感觉刹不住车一样,前几天用异形的机架都不会出现这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怎么解决的,配置是XA650架子,,NAZA+GPS  30安好赢  郎宇2216-900KV  APC1047浆

网友:
XA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左右旋转吃力是正常的,因为是通过马达的反扭力来进行转向的,但多轴的反扭力都不高,水平转就是这德性的。

机架越重,这情况就越明显。NAZA的说明书内,关于感度的部分有说这个的,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旋转吃力是正常的,因为是通过马达的反扭力来进行转向的,但多轴的反扭力都不高,水平转就是这德性的。 ...

我是右转吃力,也正常,左转太轻松了,刹不住车啊,如果左右一样就是感度问题,现在是左右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右转吃力,也正常,左转太轻松了,刹不住车啊,如果左右一样就是感度问题,现在是左右不一样啊

检查一下电机座的安装角

网友:
电机顺时针和逆时针转,效率有差别,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换飞控这个问题也不会那么容易克服。

网友B:
调调航向感度试试

网友(2013-01-21):
我和你正好相反左边吃力,右边轻松,左转摇杆回中还会往右边回点

网友:
好像四轴都这样

网友:
6轴和你有同样的问题。。。。。我是大6轴升级动力后出现的

网友:
有遇到过,而且有时候还抽风,自转抽风,有一次废了好大得劲才拉回来了,差点炸了。

这个问题有人说是隔段时间就有,是什么程序处理还是啥的。
还有人说是自稳度太高了,有时候受到刺激。发抽。

网友(2013-03-03):
欧哥又玩上四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