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一个藏车床的柜子

楼主(2012-12-12):
平时车床不用就放在柜子里,
使用时连地柜拉出(下面有带锁的万向轮),
用完推入柜子,柜子还兼储藏功能,
可以放种类繁多的机床附件,
使房间看着整洁,
兼具防灰功能(因为车床不是每天使用的)
以后所有的带锯柜,台虎钳柜,钻床柜,
都按此制作,在一面墙上依次排列。

网友:
有创意,这样搞是很合理(但个人认为把JJ藏起来会影响DIY的热情度)

网友:
等着看成品。支持

网友:
我也想给我的180弄个架子呢··参考下··

网友:
稳定性要保证才行。

网友:
相当关注,非常期待
实不相瞒,亦有此意

网友A:
翻板门是不是 有问题啊!      应该是先翻完了再往里面推 放置顶层, 看楼主画的是一道圆弧 机器是否有干涉,还是楼主另有高招。。。。。。

网友:
稳定性能解决就太实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板门是不是 有问题啊!      应该是先翻完了再往里面推 放置顶层, 看楼主画的是一道圆弧 机器是否有干涉 ...

办法是有的,先把门外拉水平,把车床柜子推入,然后放下门垂直,
但是我现在想想,干脆把机床上面的操作位置留到60厘米高
使车床放在柜子里也可以操作,
只要把原来的翻板门换成左右两扇门,
然后所有的门合页换成可脱卸的合页,
不用一般的弹簧合页,
平时是柜门,实际操作时可以把柜门卸掉
机床柜可以原地操作,也可以拉出来使用

网友:
等看成品!

网友B:
翻板门搞成上不带个滑轨的。门板向外打开平放然后推进去。
楼主设计挺好的。另外车床柜子地脚轮估计要设计成带定位的。至少外边两个药定位。带定位的轮子和不带定位的高度不同。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板门搞成上不带个滑轨的。门板向外打开平放然后推进去。
楼主设计挺好的。另外车床柜子地脚轮估计要设计 ...

带锁的滑轮我都买好了
台虎钳下面用的最贵5寸的天然橡胶的
车床柜下面就一般2寸的
台钻下面是2.5寸的
都是带锁的
翻板门的话上面滑进去也只能放一个柜子的深度38厘米左右,
现在要做60厘米高,只能用脱卸式左右开门

网友:
方法很好。

网友:
大芯板恐怕不够结实,放上铁家伙变形会非常快,还是铁皮柜子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办法是有的,先把门外拉水平,把车床柜子推入,然后放下门垂直,
但是我现在想想,干脆把机床上面的操 ...

呵呵。。     是我理解错了,  祝楼主早日出成品。。。

网友:
有创意,既干净又整洁,顶

楼主:
车床柜框架完成了,
台面是2层大芯板厚度,
其他包括背板都是用一层大芯板制作的,
下面是四个带锁的万向轮,
图片上工序是在台面上加一层铝塑板,
中间抹了胶水,上面加重物压
上面两个用G夹夹在一起的,
是车床脚下面的两个垫块,
结构是两层9厘板一层铝塑板
现在就是等过一晚胶水干后
再进行下一步工序
吐槽,DIY真是非常贵和非常难
买几个大芯板要100多一张
买点螺丝就是几十元,
做个一天两天的,
根本没啥进度。

楼主:
今日进度,台面铝塑板胶好了,先把机器放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