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怎么连华科尔rx1002的接收机啊?求助

楼主(2012-12-13):
小弟新装一亚拓450  差不多装完了 ,但是3gx和接收机的线不会联,特来求助。我用的接收机是华科尔的rx1002 。我按说明书都把线连上了,但是一连电就滴的一声就没动静了。不知道是不是线连错了,接收机上总共要插几条线?我现在插了6条,每3条是3gx上一个插孔引出来的,电调的线要插在哪啊?有人知道吗,最好有个图片什么的就最好了,谢谢了!

网友:
和JR的831B接法是差不多的    搜一下千红的帖子

网友A:
接收机和3gx连接有5条线  电调接接收机  3gx有4条线接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和3gx连接有5条线  电调接接收机  3gx有4条线接舵机

电调和接收机是不是有条供电线连?电调不是连在3gx上吗?说明书是这么写的。如果电调连接收机的话是连哪个孔?aux 随便找个孔吗?

网友:
嗯  搞错  3GX有两根彩虹线 分别接接收机副翼  升降  螺距  方向 尾感度 和油门   然后3gx第一排5个头分别接4个舵机加电调  最后在3gx的s。bus那里接个电源线到接收机的一个空路上比如aux3 就好了

网友B(2014-02-26):
求楼主明示接线方法,可以的话来张图,我也是被3GX和RX1002弄得头都大了,望不吝赐教。Q39435133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明示接线方法,可以的话来张图,我也是被3GX和RX1002弄得头都大了,望不吝赐教。Q394351334

有时间加我Q吧,偶用的就是3GX+RX1002

网上各种接法很多,试了好多次才找到正确的方法

一个个都感觉装逼似得,不肯说(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接,呵呵)

QQ: 2092255

网友:
刚连接出来,电调连接3gx的esc口,3gx的batt连接1002的aux5,其他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