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上电,电调不同步

楼主(2012-12-13):
大家看看.我的S800上电后,电调的声音不同步.大家的S800是不是这样.有方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这个要咨询一下购买的代理商了,这个应该问题不大的!不影响飞行,我的也是一样,有两个慢一点,还是一样飞

网友:
看看是不是M6通道的电调声音和其他的不一致,这个是正常的,最新的WKM版本才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LZ没关系的,一般都是M6后响,新固件有这个现象,不影响飞行.....

网友:
不影响飞行

网友:
为何是M6后响?朱工来说一下原因啊。

网友A:
音乐

请问假行僧,我的S800M6比其它电调的音乐声音晚很多,大约20-30秒。通电后M1-M5电调很快自检完成,而M6要发出咔-咔-咔-咔的声音20-30秒钟后电调的音乐声才出来,反复刷过固件也一样,这正常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假行僧,我的S800M6比其它电调的音乐声音晚很多,大约20-30秒。通电后M1-M5电调很快自检完成,而M6要发 ...

20-30S还是2-3S?如果是20-30S就有些不正常了。请联系DJI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30S还是2-3S?如果是20-30S就有些不正常了。请联系DJI售后~

就是要20-30秒才能完成自检

网友:
20-30S不正常。楼上把这套S800,包括飞控返厂吧,我们要检测一下,才能确定具体的问题。

网友:
今天才知道M6后响是正常的喔!之前我还一直担心

网友:
昨天又测试了,第一次上电,M6要等60秒才能发出音乐声,但多飞几次M6的自检时间会缩短,大约5秒左右就行,没有升级软件前很正常的,返厂有点麻烦。

网友A:
今天又再次测试发现是M6电调的问题,第一次上电电调要咔咔的声音2-3分钟电调才能通过自检,但多供几次电M6大约5-6秒可以通过自检。把M5与M6换一下位置依然是M6出现一样的问题,说明不是飞空的问题,M6自身有问题。但自检通过后飞起很正常,请大疆的工程师门指点该怎么办?

网友:
假行僧会联系你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再次测试发现是M6电调的问题,第一次上电电调要咔咔的声音2-3分钟电调才能通过自检,但多供几次电M6大 ...

把M6的力臂发回返修吧。不正常的。

网友:
   ╭══╮  ┌═══════════╮
╭╯让路║═║   路过专用车              ║
╰⊙═⊙╯  └═⊙ ══ ⊙═══ ⊙═╯

网友D(2013-02-02):
引用 网友C:
把M6的力臂发回返修吧。不正常的。

這個問題裡也有一個問題
為何不將M6 與 "M4或M2" 對換,再通電聽聽有沒有不同步的問題,就直接要將M6 的臂回廠檢查??

如M6 對換了後也有不同步的問題就應是飛控有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裡也有一個問題
為何不將M6 與 "M4或M2" 對換,再通電聽聽有沒有不同步的問題,就直接要將M6 的 ...

15楼已经对换力臂位置测试了,问题还是M6力臂,所以判断这个力臂有问题。

网友:
前幾天的飛控也有不同步問題

昨晚升級5.18之後,每次通都已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