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万向臂,咨询下那种万向节哪有卖?

楼主(2012-12-13):
焊接时有时感觉两只手不够用,想用不锈钢管、万向节、夹子做个可以各方向转动的夹臂夹工件,有点像百分表用的磁性表座的支撑臂一样,只不过放大不少。
请问下各位,(1)那个可以锁紧的、360度旋转的万向节学名叫什么,哪里有得卖?
(2).有没有开口大些的夹钳?
就是下图中红圈部分,要求家口能夹粗一点的杆子:

网友:
那不是叫磁力表吗。

网友A:
自己做啊,也不是很难吧

网友:
淘宝上有单独卖这个表座万向杆的。不贵,二三十元,犯不上DIY了吧

网友:
大小都有的,我以前买过。

楼主:
不是杆长杆短的问题啊,是它的夹口并不适合加持所有的工件,而且只有锁紧节的话支撑杆的长短可以自己选(例如19mm的不锈钢管)。实际上能换成这种的夹子更合理:

网友:
上面这个是用在摄像设备上的,夹在15mm影视标准导轨上用的蟹夹。表座杆买了,这个小零件自己加工好了。又不是很难。如果要买现成的影视套件用的万向节臂(俗称怪手),你就等着让奸商砸一脑袋大包吧。

网友:
如果是为了焊接夹持用,建议在购买这种万向节表座杆后,再买合适规格的鳄鱼夹配套DIY一下就行。很便宜。

网友:
垂直方向上打两个孔,一个开口用于抱紧,从另一孔通过一个也有孔的螺杆,用母可锁。

网友:
仿照百分表座自D一套多好